烙铁头不沾锡

楼主(2013-07-15):
烙铁头不沾锡原因分析,及烙铁头保养!
造成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
主要有下列数点,请尽可能避免:

(1)温度过高,超过400℃时易使沾锡面氧化。
(2)使用时未将沾锡面全部加锡。
(3)在焊接时助焊剂过少;或使用活性助焊剂,会使表面很快氧化;水溶性助焊剂在高温有腐蚀性也会损伤烙铁头。
(4)擦烙铁头用之海绵含硫量过高,太干或太脏。
(5)接触到有机物如塑料;润滑油或其它化合物。
(6)锡不纯或含锡量过低。
()电烙铁头使用应注意事项及保养方法:

(1)烙铁头每天送电前先去除烙铁头上残留的氧化物,污垢或助焊剂;并将发热体内杂质清出,以防烙铁头与发热体或套筒卡死。随时锁紧烙铁头以确保其在适当位置。
(2)使用时先将温度先行设立在200℃左右预热,当温度到达后再设定至300℃,到达300℃时须实时加锡于烙铁头之前端沾锡部份,俟稳定35分钟后,即以测试温度是否标准后,再设定于所需之工作温度。
(3)在焊接时,不可将烙铁咀用力挑或挤压被焊接之物体,不可用磨擦方式焊接,如此并无助于热传导,且有损伤烙铁头之虞。
(4)不可用粗糙面之物体磨擦烙铁头。
(5)不可使用含氯或酸之助焊剂。
(6)不可加任何化合物于沾锡面。
(7)较长时间不使用时,将温度调低至200℃以下,并将烙铁头加锡保护,勿擦拭;只有在焊接时才可在湿海绵上擦拭,重新沾上新锡于尖端部份。
(8)当天工作完后,不焊接时将烙铁头擦拭干净后重新沾上新锡于尖端部份,并将之存放在烙铁架上及将电源关闭。
(9)若沾锡面已氧化不能沾锡,或因flux引起氧化膜变黑,用海绵也无法清除时,可用600800目之砂纸轻轻擦拭,然后用内有助焊剂之锡丝绕于擦过之沾锡面,予以加温俟锡接触融解后再予重新加锡

网友: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用法有这么多错误,受教了。

网友:
10元的东西,使用这么复杂,

网友:
呵呵不爽就换个头。几块钱的事情。

网友:
除了预热外,竟然大部分都做对了。

网友:
看贴顶贴美德呀

网友:
加锡保护,我最不喜欢干这活。
现在,改成带一个笔帽。挺好使的。

网友(2013-09-22):
很给力 学习了

网友A:
太复杂,拿沙纸把头磨出新铜,通电后蘸松香.不蘸锡,一般是头氧化厉害.或头质量问题.

网友B:
学习学习,这下明白咋回事了!!

网友C(2013-10-23):
很实用哦!

网友D:
好贴!
学习!
请教:烙铁头已经消蚀了,里面的铜芯都已经凹进了一个凹口,该咋办?

网友E:
不沾就换

网友F:
学习了··很给力······

网友G:
言之有理,学习了。

网友H:
实在不行表面涂层不要了,把铜刮出来

网友I:
真心详细!支持!!!!!!!!!!!

网友J:
胜读N年书

网友K:
坏了就换新的,几块钱的东西,省下的时间创造的利润都不止这点钱

网友:
虽然都懂,但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2013-11-24):
看看这个  转自老猫论坛  衡水家维
焊接中,电烙铁的用法,松香和焊锡膏的使用2008-03-24 09:171、电烙铁安全使用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插头两端是否有开路短路情况,再用Rx1000或Rx10000档测量插头和外壳之间的电阻,如指针不动或电阻大于2-3MΩ就可不漏电的安全使用。
2、新电烙铁的最初使用
新的电烙铁不能拿来就用,需要先在烙铁头镀上一层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熔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一层锡。
3、电烙铁接通电源后,不热或不太热
1)测电源电压是否低于AC210V(正常电压应为AC220V),电压过低可能造成热度不够和沾焊锡困难。
2)电烙铁头发生氧化或烙铁头根端与外管内壁紧固部位氧化。
4、零线带电原因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零线接地,与大地等电位。如用测电笔测试时氖泡发光,就表明零线带电(零线与大地之间存在电位差)。零线开路,零线接地电阻增大或接地引下线开路以及相线接地都会造成零线带电。
如何正确使用电烙铁
焊接技术是一项无线电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需要多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1、选用合适的焊锡,应选用焊接电子元件用的低熔点焊锡丝。
2、助焊剂,用25%的松香溶解在75%的酒精(重量比)中作为助焊剂。
3、电烙铁使用前要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熔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一层锡。
4、焊接方法,把焊盘和元件的引脚用细砂纸打磨干净,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头沾取适量焊锡,接触焊点,待焊点上的焊锡全部熔化并浸没元件引线头后,电烙铁头沿着元器件的引脚轻轻往上一提离开焊点。
5、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必要时可用镊子夹住管脚帮助散热。
6、焊点应呈正弦波峰形状,表面应光亮圆滑,无锡刺,锡量适中。
7、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清洗干净,以防炭化后的助焊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8、集成电路应最后焊接,电烙铁要可靠接地,或断电后利用余热焊接。或者使用集成电路专用插座,焊好插座后再把集成电路插上去。
9、电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
松香在焊接中作为助焊剂,起助焊作用。
从理论上讲,焊剂的熔点比焊料低,起比重、黏度、表面张力都比焊料小,因此在焊接时,焊剂先融化,很快流浸、覆盖于焊料表面,起到隔绝空气防止金属表面氧化的作用,并能在焊接的高温下与焊锡及被焊金属的表面氧化膜反应,使之熔解,还原纯净的金属表面。合适的焊锡有助于焊出满意的焊点形状,并保持焊点的表面光泽。
松香是最常用的焊剂,它是中性的,不会腐蚀电路元件和烙铁头。
如果是新印制的电路板,在焊接之前要在铜箔表面涂上一层松香水。如果是已经制好的电路板,则可以直接焊接。其实松香的使用要看个人习惯,有些人是每焊接完一个元件,都会将烙铁头在松香上浸一下;我每次都是当电烙铁头被氧化,不太方便用的时候,才会在上面浸一些松香。松香的使用也很简单,打开松香盒,把通电的烙铁头在上面浸一下即可。
如果焊接时使用的是实芯焊锡,加些松香是必要的;如果使用松香锡焊丝(焊丝芯内包裹有助焊剂),可不使用松香。
由于金属表面同空气接触后都会生成一层氧化膜,温度越高,氧化越厉害。这层氧化膜阻止液态焊锡对金属的湿润作用,犹如玻璃上沾上油就会使水不能湿润一样。焊剂就是用于清除氧化膜的一种专用材料,又称助焊剂。助焊剂有三大作用:1.除氧化膜。实质是助焊剂中的物质发生还原反应,从而除去氧化膜,反应生成物变成悬浮的渣,漂浮在焊料表面。2.防止氧化。其熔化后,漂浮在焊料表面,形成隔离层,因而防止了焊接面的氧化。3.减小表面张力,增加焊锡流动性,有助于焊锡湿润焊件。焊锡膏的主要成分

大致讲来,焊锡膏的成份可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即助焊剂和焊料粉(FLUX &SOLDER POWDER)。
(一)、助焊剂的主要成份及其作用:
A、活化剂(ACTIVATION):该成份主要起到去除PCB铜膜焊盘表层及零件焊接部位的氧化物质的作用,同时具有降低锡、铅表面张力的功效;
B、触变剂(THIXOTROPIC)
:该成份主要是调节焊锡膏的粘度以及印刷性能,起到在印刷中防止出现拖尾、粘连等现象的作用;
C、树脂(RESINS):该成份主要起到加大锡膏粘附性,而且有保护和防止焊后PCB再度氧化的作用;该项成分对零件固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D、溶剂(SOLVENT):该成份是焊剂组份的溶剂,在锡膏的搅拌过程中起调节均匀的作用,对焊锡膏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
(二)、焊料粉:
焊料粉又称锡粉主要由锡铅合金组成,一般比例为63/37;另有特殊要求时,也有在锡铅合金中添加一定量的银、铋等金属的锡粉。
焊锡的问题,不要因为一点点钱就贪便宜的买,在能承受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无铅的焊锡,重金属对大脑没好处的。虽然业余条件很难做到,36铅64锡的共晶合金才具有最低的熔点。但是为了健康,尽力吧。反正以现在的DIY条件没几样东西是我们整不到的,嘿嘿。根据自己焊接的器件来选择相应粗细的焊锡丝,晶体管电路一般用1.2MM以下直径的,电子管的电路一般使用1.2MM以上粗细的,这样焊接起来比较方便。助焊剂一般有焊锡膏和松香,个人不推荐焊锡膏,虽然它可能比较好用,但是有毒而且对PCB和元件的脚有比较强的腐蚀作用,不注意清理的话很容易伤害机器,所以还是用松香来的比较好!松香很脆,处理碎的厉害的松香的办法就是用酒精溶解,然后找个小小的容器等酒精挥发后凝固了再使用。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下回实践一下就好了。

网友:
原来这么多年都是错的

网友:
这样不是还得配个调温器,成本高了呀!

网友(2014-02-11):
经验之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K:
坏了就换新的,几块钱的东西,省下的时间创造的利润都不止这点钱

没错

正规的烙铁头根本不需要所谓的“保养”

对于假冒伪劣的和廉价的烙铁头没必要浪费时间进行所谓“保养”。

我的一把电烙铁(国产货,不到200元)用了15年,焊过的点已不计其数,到现在还没换过烙铁头

网友:
为什么怒能用砂纸打磨

网友:
不错就是复杂了点

网友:
工具实用技术贴 好贴

网友(2014-03-16):
很不错,学习了,常用烙铁或者焊台的人基本都会注意到!

网友:
用镀银的烙铁头就木有这些问题。

网友:
5块钱一个,带镀层的烙铁头,可以用很久很久.
不要用加水海绵,
直接用铜丝,淘宝上有卖现成的.铬铁在里面插一下就光亮如镜.
平时温度不要超过280度.用完记得上锡.
偶尔焊大东西,温度调高了,用完一定要插一下上锡保存.

网友:
将烙铁烧热后,按自己的要求用锉刀将烙铁头锉成斜面、尖头、圆头。趁烙铁头没有氧化前插进松香中马上浸焊锡!

网友L(2014-06-10):
学 习 了 ………………………… 学 习 了

网友M:
内容学习了

网友N:
学习了 很全面

网友O(2014-08-01):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P(2014-09-04):
学习了。
很给力

网友Q: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R:
一个烙铁现在谁还预热呀

网友S:
学习了,新烙铁要好好用。

网友T(2014-12-28):
我就一直用不好烙铁,这下可学习了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一直都没练好焊的和狗啃的是的

网友U:
内容好,学习了。

网友V:
我又在楼主这里学到了不少技术。

网友W(2015-03-04):
学习了,原来也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X(2015-04-16):
顺便挣点分。

网友Y(2015-06-24):
地上磨磨

网友Z:
一看说的就是比较专业的烙铁 我这破烙铁上哪调温度去

网友AA:
這不是給幾十W的烙铁說的

网友AB:
其实好的焊枪很皮实的,使用前挂锡,可以用好久

网友AC:
受益匪浅

网友AC(2015-08-26):
受益匪浅!

网友AD:
买个可调温度的

网友AE:
谢谢,新手受用

网友AF(2016-04-05):
在烙铁头的选择上, 应该还有一些讲究

网友AG:
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AH(2016-05-27):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I:
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AJ:
涨知识了

网友AK(2016-07-25):
一直都不会用

网友AL:
我都是用最普通的烙铁,不能调温,没有开关。。。。一直用的好好地

网友AM:
沾水可行么

网友AN:
烙铁头 保养很重要啊

网友AO:
换个新的就可以拉。

网友AP(2016-11-19):
扫盲贴 好评

网友AQ(2017-11-02):
好麻烦的样子,

网友AR:
学习了,使用中

网友AS(2017-12-15):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用法有这么多错误

网友AT(2018-01-30):
准备一个洗碗的钢丝在摩擦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