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研究F550原装动力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2013-07-15):
我是全套F550  2212电机  1038桨  加飞越狗3云台  大疆图传 NAZA GPS 用的是 3S 5500MHA 30C电池

计费重量在2075G  续航时间大概 8-10分钟   设3.6VBB响报警

想提高续航时机   所以想这么折腾各位大侠看看行不行

1:买格式 4000NHA 30C 电池两快并联   或者其他5000MHA左右容量的电池并联是否会提高续航时间  但是  重量超了大概200G 是否安全?

2、还是换4C 电池 提高容量 来提高续航时间?

  请大侠帮忙!  谢谢

网友A:
估计换盘式电机,30A铂金电调,两块4S并联。可以增加飞行时间。2212上550貌似不太给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换盘式电机,30A铂金电调,两块4S并联。可以增加飞行时间。2212上550貌似不太给力哦

换什么电机呢?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啊?帮忙解答谢谢
看T-MOTOR 电机不错

网友:
看看A.K.E的800KV,性价比不错。也有专用电调!不过30A铂金也可以

网友B:
你的5500ha电池估计是虚标 ,我的2600电池可以飞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500ha电池估计是虚标 ,我的2600电池可以飞6分钟

哥们 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啊? 电池是什么呢?

网友C:
用20C大点的容量会增加一些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0C大点的容量会增加一些续航

我的电池30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啊? 电池是什么呢?

我的机架起飞全重是2570g,用4s5200的电池可以飞12分钟,电机是朗宇v2216,电调是好赢铂金30A,飞控是apm2.5.2,
如果去掉脚架和云台,起飞重量是1947g,可以飞18分钟
我的桨是1038的碳桨,效果很好,相当稳定!
电池的效果相当给力,每次飞到3.6报警下来,充电可以充5400多,老板相当爽快!电池是经过老板测试后再发给我,绝无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架起飞全重是2570g,用4s5200的电池可以飞12分钟,电机是朗宇v2216,电调是好赢铂金30A,飞控是apm2.5 ...

PM求电池商家及品牌

网友:
我的空机飞至少15分钟,动力和电源一样

网友:
一、起飞重量1200g ~ 2400g (如果是多加200g還是在規範內)說明沒問題?
二、換4s電池您的槳可能要全換了,換成8吋槳(10吋槳4s電池已經過載了)
想延長飛行時間最省的方法、
一、換大容量電池,(且越輕越好c數不用太在意)
二、幾體裝置減肥下手

网友:
我的和楼主配置差不多,电池是格式5300 3S,怎么只能飞4分钟啊

网友:
一样的配置,2.6Kg 上天 发现电池是关键。。3s 5000。TP的电池飞个12-14分钟没问题。。。。hobbyking的便宜货。7分钟不到就报警了。。

网友:
没有大动作。只是爬高悬停而已,纯粹测试电池电量。3.5V报警 一般下来后过10分钟都能回到3.7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