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炸了!!!

楼主(2013-07-15):
今天组装好的的小塞斯纳182   1米四翼展   起飞成功  降落  直接炸鸡   前转向直接  炸断了   个人感觉是不结实啊  求高手给个 后三点改装建议,   最好后轮也能转向!!!求高手 来

网友A:
后三点对于新手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起飞,你想规避降落问题,但是起飞又是问题了,呵呵,多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B:
改不改无所谓,多练练模拟器,就好了

网友C:
我也是用这款赛斯纳入门的,炸得比你这严重多了,不过现在好了,多联系着陆,触地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三点对于新手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起飞,你想规避降落问题,但是起飞又是问题了,呵呵,多练习模拟器吧!!! ...

后三点起飞不 容易起飞吗???我玩模拟 感觉前后三点起飞都没差别啊?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我模拟器练习降落没问题了  难道练得还是不够多吗?都练习了一个月了.....难道还是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这款赛斯纳入门的,炸得比你这严重多了,不过现在好了,多联系着陆,触地复飞

我模拟器练习降落没问题了  难道练得还是不够多吗?都练习了一个月了.....难道还是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不改无所谓,多练练模拟器,就好了

我模拟器练习降落没问题了  难道练得还是不够多吗?都练习了一个月了.....难道还是不够多》》

网友:
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飞行技术,实际上前三点是很好起、降的,大型民航客机都是前三点。不要费那劲改!
降的时候,首先是迎风降落,关键是控制速度,新手可以把进近过程放长一些(远一点开始下降)也不要把油门全收,要控制在尽量慢而又不失速的状态,然后在飞机距地面半米的时候,轻轻地拉升降舵(动作绝对不能过大),使机头抬升,两后轮先落地即可。练几次就行,不是很难的。玩航模就不能轻言放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练习降落没问题了  难道练得还是不够多吗?都练习了一个月了.....难道还是不够多》》

那就是心里作用了,不够大胆,心慌了,多飞飞,你会降落的很漂亮的

网友:
模拟器里面的条件与你外部的条件(风向,风力,场地大小等)还是有区别的,还要多练。

网友D:
老刘一直飞前三点的赛斯纳和后三点的YAK54,就降落而言明显后三点要好的多。新手如果模拟降落水平不是很好,前三点式特别容易受到冲击而损坏前轮,主要是轴弯曲,严重的会直接撞坏前轮系统。起初我飞赛斯纳时几乎每次回来都要修复前轮轴,后来降落水平慢慢好了,没有再发生过撞坏前轮的事情。总之,不管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练好模拟器并在实践中多飞,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前三点式还是后三点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练好降落水平。

个人认为,相对来说后三点式降落好于前三点式,起飞没有感觉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起飞都让飞手纠结的话,那真的是水平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练习降落没问题了  难道练得还是不够多吗?都练习了一个月了.....难道还是不够多》》

模拟器永远无法跟现实环境里面的因素相对比,在模拟器里,涡喷你也能飞的很好,给你一架真的涡喷你也能飞得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刘一直飞前三点的赛斯纳和后三点的YAK54,就降落而言明显后三点要好的多。新手如果模拟降落水平不是很好, ...

谢谢老刘的精心指点 啊  还是先不改 后三点了   AB粘好之后 继续飞啊   苦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心里作用了,不够大胆,心慌了,多飞飞,你会降落的很漂亮的

呵呵  站好继续飞   奶奶的就不信了   一定要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站好继续飞   奶奶的就不信了   一定要飞好

当然了。再接再厉。

网友:
后三点 降落容易倒栽冲,所以塞斯纳设计为前三点 居然还要改回去 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永远无法跟现实环境里面的因素相对比,在模拟器里,涡喷你也能飞的很好,给你一架真的涡喷你也能飞 ...

能 你拿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