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架小机

楼主(2013-07-15):
先用背推来试一下,好飞了再改前拉.

网友:
电机座的阻力好大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机翼上已经有副翼舵面了,为何还要加上两片呢????难道是增大高翼面积而提高翼载荷???

网友:
试飞视频有没有啊。顶一个

网友:
电机座好巨大啊

网友:
这算什么飞机呢?翼龙?还是。。。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是玩具飞机改的哇?

网友:
可以开副翼,不用怕破坏美感,楼主加这个片片既不好看,又不好飞。还有楼主的背推电机拉力线应该向上大约3度哈,如果改前拉就应该下拉2度啦。祝贺你飞行成功。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电机要往上翘。起码45度了。。。晕倒。电机位这么高。加油点头炸地是肯定的。这个机型不适合改背推哈。推力线最少要经过机翼前上边缘

楼主:
谢谢大家提醒,现在这结构是用来试机的,最后还要改美观的,至于电机座的问题先试下机再说,电机上置的机子还是有的,试飞后再说吧。

网友:
我认识的一个模友也是用这个机改的背推,很好飞,很省电

楼主:
昨天试飞了一下,风大,不太好试。电机角度也要调整一下。飞好后再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