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陀螺仪问题十万火急在线等 谢谢

楼主(2013-07-15):
GY650和KDS820两种
陀螺仪
那种锁尾好,谢谢各位大神帮忙说说看,万分感谢!

网友A:
GY650用过,锁尾很不错。

网友B:
都好 重在调试中立点位置。我能告诉你sk720 都锁不住尾吗。哼。我都不好意思开口求助。结果中立点按最垃圾调法。左右行程不一致。偏30度。锁住了。 说明书靠不住

网友C:
这两天才换了个kDS820,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怎么的尾巴总有奌往左飘,G丫650听说偶而会死,不过这两种应该是一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