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毛版V1.3固件水平线倾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7-15):
无刷云台调的差不多了,但机头一转向,横滚的水平线就斜了,拍出来的图像明显是倾斜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是这样哎,把传感器做个6边校准试试,我的还没试,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

楼主:
是这样的。

楼主:
是这种状况。

网友A:
刷2.0固件就行。

楼主:
多谢楼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2.0固件就行。

有2.0固件程序吗?发一个给我,谢谢!QQ邮箱:46728980@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2.0固件程序吗?发一个给我,谢谢!QQ邮箱:46728980@QQ.COM

已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你邮箱。

收到,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2.0固件就行。

给我一份吧,听说2.0解决了俯仰控制,不用飞线。急用。邮箱zlgdg@163.com0

网友:
兄弟,把你的2.0程序转发我一个,谢谢 qq137816588

网友:
功率参数小了,调大功率

网友:
有2.0固件程序吗?发一个给我,谢谢!邮箱:huajiao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