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六通入手求指导

楼主(2013-07-15):
第一志愿a.fbl80 (手头上有7e买高频头) rmb450

b.02s+d10 rmb1400

据说80这部小鸡很贼不适合新手?但是02s的选择就贵很多了,当然它的样子也好很多啊,当主力机绝对没问题,又比较稳,算是一步到位。但是作为一个学僧,这似乎有点败家

第二志愿
a.nano cp x (7e加泉速高频头)rmb480
这个价位的无刷实惠到不行!不过根据其耐用程度和长相,应该还是不能当主力,主力当然是可供奉可欣赏可耐久的靓机啊!

求指导…

楼主:
另外,如果入了02s相当于没钱了
入80还可以副业玩玩小固定翼哈哈

网友A:
os2绝对不是主力机。我都舍不得飞。scp又电机过热。250 修起来麻烦。还是450最好。简单配一个450很便宜的。零件又多。修理简单。就是场地需要大点。

网友B:
如是选小鸡的话,有钱的话就华X的,追求性价比的话就nano cpx,折中的话就fbl80,这机也叫耐炸,价钱也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2绝对不是主力机。我都舍不得飞。scp又电机过热。250 修起来麻烦。还是450最好。简单配一个450很便宜的。 ...

450怕怕…
02s怎么了,是因为轴传容易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是选小鸡的话,有钱的话就华X的,追求性价比的话就nano cpx,折中的话就fbl80,这机也叫耐炸,价钱也折中。 ...

据说驰远要出130x的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泉速我实在是不想玩了,2个单机300卖掉。。可见这机子怎么样。。关于华科尔=华坑你。这个 ...

02s不就一个伞齿扫么…驰远的fbl100无刷版好像要出?原来的fbl100下架了

网友:
scp或mcp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不得不说一句,所谓的“性价比高”,不是初次购买飞机的钱,在此基础上还有加上长期炸鸡成本,性 ...

看来您深有体会。打定入80

楼主:
mcpx!看到就各种流口水,不过tb的地平线官店要1380!!!!!
我没打算飞远,7e应该够用。
fbl100官网下架了!好像在搞无刷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驰远要出130x的山寨?

这个我不清楚,有其他魔友知道吧。

网友D:
02s在华机里不算坑了,手上有7e了直接02s单机一台,再买几组舵机齿,电池,碳管,千元以內搞定了。怕扫伞齿换碳纤轴呀,我的换了后,尾管炸断数次也沒扫过,尾电机的机还是不如轴传的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s在华机里不算坑了,手上有7e了直接02s单机一台,再买几组舵机齿,电池,碳管,千元以內搞定了。怕扫伞齿 ...

啊哈哈。好换不?

网友:
首先这个是必修课,其次,不难。

网友:
建议如果是新新手,还是买个有尾电机的先练练手,如果能飞的好,在入02S什么的,不然会炸机炸的抓狂

网友E:
518模型那家的mcpx才900多

网友:
我有个 450要出   有意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8模型那家的mcpx才900多

那个店看了看mcpx已经没了
有了130x,也便宜,才一千五。
怎么做到的,难道是美国旅游顺路捎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店看了看mcpx已经没了
有了130x,也便宜,才一千五。
怎么做到的,难道是美国旅游顺路捎回来的…

前几个月,1800买130X送ncpx,不过现在好像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