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转!求救

楼主(2013-07-15):
今天飞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出现在空中时电机突然停转转动,导致JJ直接掉下来,由于我担心摔坏,每次没得不高,所以每次摔得不严重。目前的症状就是,JJ在飞行中电机停转,不知道是电调还是蜂鸣器吱吱的响,但是调到地上后不用弄什么,给油门四个电机又能正常运转,正常飞行,电调温度有点高,手摸上去坚持不到4秒。基本配置为XXD2212 电机 XXD 30A电调,兔子二代+GPS。目前本人想着可能有三个原因1、电调有问题,2、香蕉头焊接不结实,3、兔子有问题。其中第二条我把线都检查了一遍没什么问题!请问大家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
也许是电机的问题,把电机电调分别调换位置试试

网友:
电调过热了,坚持不了4秒。。。

网友:
估计电调摔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