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老鸟推荐套电直维修工具

楼主(2013-07-15):
刚入门,没有维修工具请前辈指点推荐工具(都有哪些希望给的答案全些)不要豪华只要实用,兜里RMB羞涩。

网友:
朋友很老实和你说一分钱一份货啊省钱是浪费钱的开始,想起我刚刚入门的时候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买的工具都是很便宜的那种结果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在这里我奉劝你一句宁愿咬咬牙一次过买好一点的毕竟这是一次过的投资。在工具选择方面我说一下我现在用的工具希望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六角螺丝刀1.5~3.0各一个我用的牌子PB的,球头钳是喜路宝的,数字螺距尺RC一代,然后其他的工具就看你需要什么再慢慢购入了

网友:
补充一下,微型台钳和多功能电磨有时候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多谢各位老鸟帮助啊

网友:
螺丝刀至少亚拓的,或者eds,雷虎,等,别买哪种二十元一套的多功能的,那种用来拧螺丝容易滑丝,到时候螺丝拧不下来损失就大了

网友:
淘宝里挑S2 材质的,好!
什么东西粘了航模就贵。

网友:
内六角性价比较高的是EDS,好些的像HUDY,ARROWMAX的

网友:
我就用5块钱一根的刀头,有好有坏,好的一直用到现在都很好用,坏的倒是没拧圆,就是有点变形。反正450螺丝没必要狠命地拧,控制好力度的话一般的螺丝刀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