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涵道 幻影2000的重心问题,飞过的同学讨论下

楼主(2013-07-15):
今天装起的50涵道幻影2000首次试飞 不幸的是 头重没飞起来 用的花牌 1550 25C电池 头重一些 所以将升降舵调了一下 但是还是没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抛的有问题…大伙来讨论下

顺便问一下 这机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 说明书丢了…

网友:
沙发,楼下解答

网友:
应该是抛的手法, 有位兄弟就是这个配置,电池也是一样的。

听他说1300毫安刚好

网友:
F86 1500MAH 30C 电池 昨天首飞OK 但是声浪效果不佳 不知道神马问题

网友A:
1500,重了点,还好没上天,不然,减速降落,容易炸。用1300吧

楼主:
我以前用1550的电池飞F22 能飞起来 这个今天就没飞起来…郁闷呢 这个头重的 是不是应该往上面抛呢 还有 我油门没推到最大 感觉推重比1左右了 就没再使劲推

网友B:
动力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不够吧

满油推力很猛的 比我以前用AEO的 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重了点,还好没上天,不然,减速降落,容易炸。用1300吧

我以前F22 用1550电池 推重比不到一都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油推力很猛的 比我以前用AEO的 大多了

把电池向后调整看看

网友:
10楼的我同意

网友:
1500的电会大会大了点
过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F22 用1550电池 推重比不到一都飞起来了

没人说推重比不到1就飞不起来,只是,都玩涵道了,还来个拖拉机动力,就不爽了。

网友:
我用原配的5叶涵道都飞起来了

网友:
来拿分的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说推重比不到1就飞不起来,只是,都玩涵道了,还来个拖拉机动力,就不爽了。

我推力过一了,就是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推力过一了,就是头重

那只有两个办法了,一最好是用小点的电池,减重;二往后挖,看还有多少空间,把电池往后,重心往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