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 起飞重量和配置问题!

楼主(2013-07-15):
飞越650 4旋翼 30A铂金加4822 690KV 1147桨。。加卡片机云台带TX100 200MW5.8G图传。。3600MAH 4S电。。现在的飞行时间大概是7分钟。航线时间会长一点。。悬停的话就7分钟 报警电压为3.6V。。全重大概2200克不到的样子。

看过4822官方数据。。。4822 690KV 用1147桨 50%油门拉力4个2880克的样子。。。所以我现在想在电池方面可以用大一点。。。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多大的。。5000还是1万的。。

有没有玩这个机架。配置和我差不多的。。给点意见。。。

楼主:
为什么用11寸桨。。因为试过11和12.。11的抗风性比12的好。发热也小一点。

网友A:
只要动力足 力效够桨越小越好!

其中有点不解 不是航线更耗电吗??

网友B:
我是XA650架子,4822 690KV电机,DJI30A电调,1147APC,悟空、IOSD、图传、飞越台、一直就用5200 4S,航线14分钟。

网友:
只问什么云台?

网友:
试试4s5000的电池

网友:
一样的架子,4425 1238 5200mah wind云台 狗3  1000mw图传 14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XA650架子,4822 690KV电机,DJI30A电调,1147APC,悟空、IOSD、图传、飞越台、一直就用5200 4S,航线1 ...

什么电池PM
3Q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池PM
3Q

达普的5200 4S 25C,和双天的8000 4S 15C

网友D:
飞越四旋翼,4822 570KV,高仿APC12寸,SX飞控,云1云台,起飞重量2.5KG,5500DIY4S电池(估计有点虚标在5000左右),10分钟下来电压在3.7左右,能充进4300MAH左右电量。

我有570KV用14寸估计会续航更长,但为了高转速小震动只有用12寸了。

楼主:
那看来得换5000左右的电池试一下了。。。换5000的电池重量可能更加200克以内。 桨我就不换了。。力效够了。。换大桨就更大的震动和更不抗风。

网友E:
想和楼主配差不多的,但电机可能会选4822 390kv的 电池用10000mah的,不知道会不会时间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动力足 力效够桨越小越好!

其中有点不解 不是航线更耗电吗??

航线是省电一点的。。你可以用同一块电池。测试一下。。不是高速航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和楼主配差不多的,但电机可能会选4822 390kv的 电池用10000mah的,不知道会不会时间长呢

390要用6S了吧。。。我用4S的。。

网友E:
嗯,我开始也想4s的,好像看到个帖子6s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开始也想4s的,好像看到个帖子6s时间长

6S效率高呀。。高电压。低电流。。。但6S电贵。。重。。所以我还是用4S好了。。。

网友F:
我和你差不多配置,3s 5200mah,无图传,云台,有数传,12的桨,1776g,还未上天。
地面无桨全油门,4a电流。

网友G:
建议直接换电机和浆,,,其他一样,我390kv配14寸浆,单块 6s 5200 电池 飞30多分钟。

网友:
我也是飞越6旋翼690  恒力4225  390KV  上2个3S电磁 6S1000毫安。。估计能飞多久

网友:
我是飞越 6旋翼 680   4822 390KV  6S 6000电池  图传 OSD 飞云云台 大约3600克 12分钟 下来22.5电压 换1238还没试估计时间能再长点

网友:
我晕  我又看回来了

网友:
我是飞越 6旋翼 680   4822 390KV  6S 6000电池  1238桨    空载  15分钟
可能我用的线粗了 超重

网友:
不错的交流。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建议直接换电机和浆,,,其他一样,我390kv配14寸浆,单块 6s 5200 电池 飞30多分钟。

30分钟牛,报个详细配置参考下,谢谢

网友:
Tarot650机架,1555桨,6S5000mAh。择日试飞。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建议直接换电机和浆,,,其他一样,我390kv配14寸浆,单块 6s 5200 电池 飞30多分钟。

你是fy650 配4822 390KV 14寸  起重多少可以飞30分钟 应该没有挂图传云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fy650 配4822 390KV 14寸  起重多少可以飞30分钟 应该没有挂图传云台吧

是的,空载33分钟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30分钟牛,报个详细配置参考下,谢谢

机架电机都一样的啊。就是4822 390kv  naza飞控,1455碳桨,好盈30a铂金,6s5200电池,,,电线一定不要粗的,,,16号做动力线足够,

网友J:
请问楼主我也想配一套航模摄影的四旋翼,刚买了大疆的小精灵,可挂云台和狗,只能飞5-6分钟,

想在配一套,S00还太贵了,我也想用大疆的飞控加飞跃的机架,麻烦楼主告诉我你ide这套下来得多钱都什么配置好吗,谢谢了,
我的QQ361544326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我也想配一套航模摄影的四旋翼,刚买了大疆的小精灵,可挂云台和狗,只能飞5-6分钟,

想在配一套 ...

淘宝搜索一下吧。。价钱都在那里了。电机200多。。电调140多 机架600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机架电机都一样的啊。就是4822 390kv  naza飞控,1455碳桨,好盈30a铂金,6s5200电池,,,电线一定不要粗 ...

一直没搞清楚4225和4822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没搞清楚4225和4822哪个好

4822 390 好 以后升级6旋翼也方便 不会重复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直接换电机和浆,,,其他一样,我390kv配14寸浆,单块 6s 5200 电池 飞30多分钟。

重量是多少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和你差不多配置,3s 5200mah,无图传,云台,有数传,12的桨,1776g,还未上天。
地面无桨全油门,4a电流 ...

无浆全油门会烧电机

网友:
4822kv570,好盈飞腾30A,仿apc1238浆,ATG双12mm700轴距六旋翼,玉兔二,4S5200电,2650克,悬停14分钟

网友:
老感觉680的16管子太细

网友:
请教楼主,同样配置4822  690KV,用1238桨,只是空载,大机动下来后电机有点发烫,是不是带不动?

网友:
同样的架子 我  用 2组 5600 可以飞  30分钟 无风悬停的情况下.

网友(2013-08-17):
引用 网友K:
无浆全油门会烧电机

啊,我全油门好几次,就是声音刺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越四旋翼,4822 570KV,高仿APC12寸,SX飞控,云1云台,起飞重量2.5KG,5500DIY4S电池(估计有点虚标在50 ...

和您相似的重量,配置。多了数传,gps追踪。

3s 5200。
还没有飞。
绑哑铃测试,25a离地,目测应该能飞12分钟半,如果电池未虚标。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F:
我和你差不多配置,3s 5200mah,无图传,云台,有数传,12的桨,1776g,还未上天。
地面无桨全油门,4a电流 ...

上天了,80% 油门,3s, 33A,2.276kg

网友:

650裸架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