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个倒悬停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7-15):
我的450c在正悬停时可以撒手,但一倒过来悬停尾把就往下掉,得老往下推着摇杆!而且还往一边跑偏,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有副翼的

今天又重新调平了十字盘还是不行!难道是重心的问题吗

原来是重心在尾巴这边,正飞的时候没感觉,倒飞的时候就明显的尾巴这边重了,今天把电调装到电池的下面试飞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哈哈,沙发是我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

对,是有副翼的

楼主:
求知道的老鸟给指点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负最大螺距下,十字盘不水平,用混控调平就好了,顺便把你的正螺距下十字盘水平情况也看看,还有高低螺距下,打循环螺距不会影响集体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最大螺距下,十字盘不水平,用混控调平就好了,顺便把你的正螺距下十字盘水平情况也看看,还有高低螺距下 ...

谢谢,我调好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有副翼的

果然 那就是机械没调好  舵机臂在中立点的时候全部调平  十字盘再调平   然后中立点的时候螺距为0°   你再去试试 只要重心没问题 包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 那就是机械没调好  舵机臂在中立点的时候全部调平  十字盘再调平   然后中立点的时候螺距为0°   你 ...

收到,调好了明天再试试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
调平了十字盘还是倒悬停尾巴重心向下!是正机重心有问题吗?正悬停的时候没事

楼主:
这个问题都没碰到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平了十字盘还是倒悬停尾巴重心向下!是正机重心有问题吗?正悬停的时候没事

理论上,最大负螺距、0螺距、最大正螺距三个点的十字盘调平了,正倒飞悬停就没问题了。可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的,受到飞机精度、重心、舵机一致性等等因素的影响,十字盘平了也会跑。解决的办法就是“飞着看”,就是说以悬停时的感觉为准,不要过分纠结于十字盘是否水平。你觉得正飞没问题,就不用动了,倒飞尾巴往下掉,就把最大负螺距时的升降舵机的下行程降低一点,也就是让十字盘略微后倾,(好像你说错了吧,倒飞悬停尾巴往下掉应该是拉升降杆修正,而不是推杆)再试飞,还不行再调一点,左右跑就调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的行程,直到倒飞平稳了为准。另外,正飞悬停和倒飞悬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正悬停时飞机的重心在大桨之下,这种吊着的形态相对稳得多,大概调调就能很好。倒飞的时候,飞机的重心在大桨上面,机械平衡系统在这个时候的平衡能力会更差,所以会感觉很不稳定,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最大负螺距、0螺距、最大正螺距三个点的十字盘调平了,正倒飞悬停就没问题了。可实际上往往不是这 ...

嗯,懂了,我现在把负螺距通道2的行程改大一点明天再看看怎么样(倒飞是往下拉摇杆的,我写错了!呵呵)

网友:
新手!不懂!

网友:
要么重心要么十字盘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三个舵机行程不一致,上中下三个点舵机行程一定要一致,有副翼机出现这个问题,一定是机械行程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