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才入门的新手,请问卖什么牌子的飞机,什么型号的,才可以

楼主(2013-07-15):
新手,请问大家,买什么牌子的飞机好点,什么样的飞机,
求高手指点qq  154415857

网友:
模拟器 我现在也是新人没玩模拟炸了多架le

网友:
模拟器,潜水

网友:
你要看飞什么,直升机,亚拓450开始吧,固定翼,塞斯纳开始,全部的开始都要依赖于模拟器,把模拟器练好

楼主:
直升机嘛,亚拓的1000到2000的那个好点,淘宝上都是不带遥控的,买什么遥控器,如果买套机机呢,什么牌子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嘛,亚拓的1000到2000的那个好点,淘宝上都是不带遥控的,买什么遥控器,如果买套机机呢,什么牌子嘛 ...

先多找些帖子看看吧,你现在的情况淘宝上买回来全套的,也不一定能飞起来。或者在当地找个会玩的带一带,直机与固定翼不一样,需要更多的精力。

网友:
我也是才入门的新手。我买的是四旋翼遥控飞机加航模摄影(价钱不贵),又买了凤凰4模拟器,两者结合练,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先模拟器,然后飞越450PRO空机,电子设备 斜盘舵机恒吉MD933*3,锁尾恒吉MD732(刚入魔不建议配太好的舵机)、电调好盈铂金40A、3GX陀螺仪、亚拓450MX电机,遥控接收T低端天地飞7加7通接收,好点就FUTABA  t8fg/JR  XG8然后潜水论坛装机调机,淘宝上到手飞确实不贵,专坑新手,飞段时间就不想要了。

网友:
根据陈伯的建议,看你个人喜欢什么造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模拟器,然后飞越450PRO空机,电子设备 斜盘舵机恒吉MD933*3,锁尾恒吉MD732(刚入魔不建议配太好的舵机)、 ...

你说的对淘宝套机坑新手呢  当初我也被坑惨了 现在换的也是飞越的套机 和天7控。。

网友:
买个JR450,全套的包括舵机,陀螺仪,再买个遥控器就可以飞了

网友:
想玩直升机吗,丘比特,听说不生产了,美嘉欣,ESKY,想要仿真的就来这里:http://egouwc.taobao.com/shop/vi ... pda_jrdp&wwnick

楼主:
亚拓450PRO DFC
亚拓450 SPORT V2
T-REX 450 PRO DFC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亚拓450 SPORT V2运动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Sport就是运动的意思啊

网友:
拓450PRO DFC采用3GX 陀螺仪系统,在目前市场上3GX具备最小最轻量化

设计,搭配DFC无副翼旋翼头组,大大降低风阻,让飞行更精准,更灵敏,更强劲

网友:
sport皮传,pro轴传。 DFC就是省略的传统的相位器,通过强化连杆以及限制连杆的一个轴向转动达到限位的原理。优点就是将球头减少到惊人的两个(十字盘下面的不动盘球头除外,那个受力小),从而达到进一步减少摩擦的效果(桨夹与连杆那里是轴承,摩擦系数和球头不是一个级别的,可以忽略)。所以说就单纯的“传力”而言,FBL和DFC没什么区别。但是DFC阻力更小而已。

DFC最大的缺点也来自于他过于强壮的连杆:为了传力和限位,DFC的两根连杆已经是“铝合金件”而不是“杆”了。所以在摔飞机的时候它完全不会像FBL连杆那样弯曲泄力,而是将所有冲击力直接传到舵机臂上。扫齿一般是必然的。另外,如果十字盘润滑不良,对于DFC与桨夹相连的那根螺丝也是不小的考验。

在摔机时一般的玩家不会想到立即切熄火,也是DFC在摔机时造成较大破坏的另一因素。如果摔机之后桨还在旋转,DFC旋翼头仍然会持续对舵机施力,而FBL的塑料相位臂一般会断掉泄力。这也算一个原因吧。

楼主:
那用那个好点呢

网友:
是直机吗,其实模拟器挺枯燥的,可以先买个4通培养下兴趣在继续

网友:
固定翼?还是直机啊?

楼主:
直的,控买天7的吗,我看好多人都说买天7的

网友:
19楼解答的好啊,学习

网友B:
楼主哪里银,我们在东莞这边好多朋友玩,还有窝棚

楼主:
重庆的,是有副翼的好还是无副翼的好,买皮带的还是轴转的,带DFC的还是不带D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银,我们在东莞这边好多朋友玩,还有窝棚

我是东莞大朗的,不过是刚入门。

网友:
新手无副翼皮传FBL好些,炸鸡损失小点。有副翼操作难度大点,但适合练基本功。

网友:
和我一样,先联系模拟器,懒不得哦

网友:
玩固定翼还是直机?

网友:
什么也不买,先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