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c数的计算和总带动用电器数量

楼主(2013-07-15):
目前看充电大家都是nc的冲法,不知道怎么计算?比如我的电池是5000mah的20c 14.8v 4s电池,充电电流应该多少?怎么计算?

还有就是,我想要用3s电池带动几个照明设备,计划是12v 1w灯两个,12v4w灯一个,请问能带动吗?

网友A:
1、如果你的电池支持2C充电,4S 5000电池就可以设置5000/1000x2=10A充电电流;如果你的电池支持5C充电,就等于5000/1000x5=25A,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

2、3S动力电池,别说1W、4W灯,就算100W也是很轻松的,因为100W时,电流才9A不到。

网友:
看帖必頂,回復是一種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的电池支持2C充电,4S 5000电池就可以设置5000/1000x2=10A充电电流;如果你的电池支持5C充电,就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