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个六旋翼,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7-15):
序号类型
品牌
型号
重量(g)
价格(元)
购买数量
装机数量
单位
装机总重(g)
单项总价(元)
备注
1机架
飞越
tarot  FY680全折叠式六旋翼飞行器机架 [纯碳管版] TL68B01
轴距直径680MM,300W左右轻型盘式电机,12-13寸碳纤维螺旋桨,3-4S电池,
    带中等负载,(例如小型数码相机,小型单电相机等),适合各种小范围航模摄影作业
    (照片,视频) 配合地面站系统可实现各种轻负载任务操作。
2电机
朗宇
朗宇  sunnysky X4108S 高效多旋翼马达 盘式电机
型号:X4108S
    KV:480KV
    尺寸:46*25.5mm(不含轴高度)
    重量:113g
    硅胶线长度:60cm
    桨夹输出轴直径:6mm
3电调
好盈
Platinum-30A-Pro  OPTO
31.6
189.6
重量:31.6g
    尺寸:56.5*25.6*8mm
    持续电流:30A
    瞬间最大电流:45A(10秒)
    BEC输出:无
    适用锂电节数:2-6S
    镍氢电池:5-18S
    参数编程功能:有
4飞控
玉兔
暑假特价  玉兔飞控 二代 2代 飞控 Rabbit_II Flight Control
1、报警电压的设置:2  . 8 V~4 . 0 V
    2、陀螺仪±2 0 0 0 d p s,1 6位分辨率,响应时间1 0 0 0 H z
    3、加速度计±8 G,响应时间8 0 0 H z
    4、电子罗盘±1度
    5、气压计±1 0 C M
    6、输入电压:5 V ±5%(由单个电调提供)
    7、L E D灯的对外输出0 - 3 V,每路8 m A,为T T L电平(切匆引入高电压)
    8、安装孔距离4 5 m m×4 5 m m
    9、重量:2 4 g
    1 0、工作温度:- 1 0~+ 8 5度
5接收机
futaba
Futaba  R617FS (2.4GHz SS 7通微型接收机)
9.8
9.8
自备
    方式 Channel:7Ch 2.4GHz
    尺寸 Dimensions:27.5*41.6*9.2 mm
    重量 Weight:9.8g
唐素莲55
1555多旋翼飞行器15寸全正反碳纤桨  四旋翼 多旋翼飞行器 专用
    DJI 15*5
产品名称:  1555 全碳纤维正反桨
    Item name: 1555 Carbon fiber CW/CCW props
    材料:日本进口碳纤维
    Japan improve material
    数量:1对( 1个正桨,一个反桨)
    中间孔径4MM,孔距12MM,两边小孔3mm,18克
7云台
flyhike
gopro2  gopro3 简易减振阻尼云台 4旋翼飞行器 固定翼 蝗虫航模摄影云台
gopro简易减振阻尼云台,专为gopro量身定制,基本上支持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多旋翼机架.通过添加一个云台减振板,相对消除飞行器飞行时产生的抖动现象!云台也支持固定翼飞机!

    此云台不包含舵机,需另外购买一个GS9257或者5010 3003舵机和一个9克舵机
8拍摄
gopro
hero3  black edition
自备(裸重73g,含电池110g)
9电池
狮子
14.8V 5200MAH 30C
产品类型  聚合物充电锂电池
    电池型号 LION  Power 14.8V 5200MAH 30C
    电池容量 5200MAH
    持续放电倍率 30C
    尺寸重量 约长135mm x 宽42m x 高40mm
    插头类型 平衡充插头,T插
    充电方式 需要用平衡充充电,充电电流0.5-1A
    其它性能 外观颜色:标准色,带包产品重量:495g

总重
2350.4
总价

楼主:
升力及留空时间计算

升力:按朗宇 sunnysky X4108S计算,查表得,在4s聚合物电池供电的情况下,DJI15*5桨,油门50%时桨效率最高(14.36g/w)。
510g*6=3060g >自重2350.4g

留空时间:35.52w*6个/90%=236.8w   电池电流=236.8/14.8=16A  5AH*85%/16A=0.265625H=15.94MIN

故在起飞重量3060g时,可悬停16分钟,在带GOPRO起飞时,悬停应大于20分钟。

网友:
云台蛋疼!

楼主:
云台是先用来试验一下   以后换无刷的。今天算了一下,飞越这款机架用不了15"的桨。最大也就是13“

楼主:
最终动力系统决定这样配置。

配置编号
螺旋桨规格(inch)
电压(V)
油门
负载电流(A)
拉力(g)
负载转数(RPM/Min)
功率(W)
力效g/w
放电C数
    电池按5.2ah
悬停时间(min)
    按放电80%
    5.2ah*0.8
总升力(g)
全油门负载10分钟温度(℃)
产品型号
APC12*3.8
14.8
50%
1.6
23.68
14.78
1.85
26.00
X4108S   kv480

网友:
正好,我也在准备配个多旋翼的,也在纠结中

网友:
350*6=2100, 半油门 机器飞不起来啊

楼主:
稍微多推点油门行吗?    请问让飞行器能在50油门悬停是不是选型的基础?请赐教。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用kv380的motor?

网友:
飞控要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