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per-x飞控固定粘胶有多少玩家是使用正确的?

楼主(2013-07-15):
请严格按照图中正确使用粘胶,红色的是GPS用的。如果要替换也必须使用相同材质的3M粘胶,否则会影响飞控稳定效果。

很多人问有什么区别,这里我想说一下,红色粘性不强,特别对于会发热的金属体。如果在冬天飞控冰冷的时候给飞控上电(由于飞控内部有恒温系统会加热到一定的程度)由于金属在什么反应下会产生水分(这个我不懂怎么说,见笑了)可能造成脱落,当然潮湿的环境也一样。如果飞控粘贴不够结实只会造成反效果,所以不要随意乱用减震棉。

网友:
小事情大问题  顶一下

网友:
牛X的饭饭

网友:
强烈要求饭饭来我们这里讲课

网友:
我见过用那个细长条粘的。。。

网友:
LZ请问XA飞控加飞越680 的六旋翼机架 +横力4225KV610+好运30A电调这样的配置合理吗?谢谢

网友:
2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吹毛了吧

网友:
嗯, 就是用的白色

网友:
2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顶顶饭饭更健康。

网友:
什么时候出T8FG屏蔽手动模式的视频啊。。。。等了几天还是没有

网友:
这种粘的都是不保险的,玩电直都知道还必要给它上根扎带才靠谱。我反正全部扎带伺候。
厂家没有安装的详细说明书还有好几个双面胶垫不知道粘什么的。

网友A(2013-08-17):
其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粘度问题,最大的问题是 红色比较厚 影响imu对飞机的探知和掌控,影响最大的是飞控里面的振动探测器的指数。飞控如果获得的数据不对那么对飞行器姿态做出的调整无疑是致命的。

网友B(2014-08-26):
红色的从来不用,粘不稳。有一次飞出去十多米GPS掉下来了!!!好多人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