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只12V5A电源挂了后 我去买洋垃圾电源

楼主(2013-07-15):
B6配的电源   电源线都比他重   冲了不到10次 挂掉    还有小平衡充的电源也用了半年后 挂了

淘宝买的洋垃圾 15块  12V 6.67A

通电测试 灯亮了

实测 12.27V 电流···········不懂测·············明天查一下

B6点亮

小平衡充点亮

顺利工作  明天测温

顺便买了个 12V18A电源 25块
请教  接上B6  会不会搞爆B6啊 ??

网友:
充电电源的电压符合就不会有事

网友A:
之前你电流太小了。才几A。肯定是你充电的时候用3S超过2A的充电电流。算一下要6A。你才5A不坏才有鬼。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你电流太小了。才几A。肯定是你充电的时候用3S超过2A的充电电流。算一下要6A。你才5A不坏才有鬼。当然这 ...

是的 之前的电源质量也有关系  估计是虚表的 电流5a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搞不爆的

12v18A可以用在B6?

网友:
放心用吧!Dell电源做工扎实性能稳定,我的同款电源带三个B6,表现一直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 适配器的 电压正常  电流的大小并不是主要问题  电流小 电压正常  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他供给充 ...

5安电源 充3S电 用2A充 电源将始终保持最高工作状态 寿命能长久?何况是旧电源  你能说电流大小没关系么?

网友:
电池的充电电流不是B6在控制吗?输入是由输出决定的,大功率电源只是不造成充电瓶颈,并不会迫使充电电流增大。

网友:
之前一直用IBM16V4.5A充B6,后来用DELL 12V18A充A6

网友:
功率大的电源用起来保险,发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