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首飞爽XX

楼主(2013-07-16):
昨天去首飞我自己做的kt涵道机,准备在F35之前先搞个涵道练练手。 涵道配置

原型机L15,安装了全动尾翼和矢量喷口,一定可以很灵活 矢量喷口。首飞因为动力不足摔了。经过检查发现电机的香蕉头掉了。又得把涵道拆下来 可恶的是电烙铁居然烧掉了,修不了了。。。

网友:
继续努力,会成功的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A:
电池是巴毅的吗?

网友:
敢走出第一步,值得学习啊

网友B:
涵道跟喷口之间的距离做个管道会比较好,不然效率很低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做个导风通道应该好很多

网友:
看到100A我泪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跟喷口之间的距离做个管道会比较好,不然效率很低

可以拿KT板圈成一个圆形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巴毅的吗?

不是,是网上的杂牌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老鸟们的支持,但是现在电烙铁坏了,焊不了呀

网友C:
解决办法:
1.把矢量拆了,这个喷管效率实在太低,阻碍气流
2.没有烙铁,直接把电线拧起来,用胶带绑牢(本人秘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
1.把矢量拆了,这个喷管效率实在太低,阻碍气流
2.没有烙铁,直接把电线拧起来,用胶带绑牢( ...

方法一可以试试,但是方法二。。。。我首飞就是没焊好香蕉头,导致炸机。。

网友D:
祝撸主首飞成功!

另外,我看见撸主家的切菜板了,撸主,你不会是用菜刀切的KT板吧?

给撸主提个建议,咱下次再切KT板时,能把菜刀磨的快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撸主首飞成功!

另外,我看见撸主家的切菜板了,撸主,你不会是用菜刀切的KT板吧?
...

呵呵,没呀,菜板是不要的拿来焊接用,平时切kt板是在地板上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一可以试试,但是方法二。。。。我首飞就是没焊好香蕉头,导致炸机。。

我以前不会用电烙铁就这么干的,绑紧,效果比烙铁还好,用1年都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涵道跟喷口之间的距离做个管道会比较好,不然效率很低

这个应该拿什么做?

网友:
同名翀的来顶....

网友:
机机的切边好毛糙啊。。。

网友:
直喷! 导管迟早要吹飞的!

网友:
你涵道到矢量喷口那一段不做导流??推力会损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拿什么做?

比如装鼠标的塑料壳~弯成一个圆筒,KT什么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拿KT板圈成一个圆形来吗

可以吖

网友:
不管手工如何,看到做鸡鸡的我都很佩服

网友(2013-08-18):
导流管用医院的x光片做,要好看做之前放水里泡一天黑色的药膜就掉了,卷成筒用泡沫胶粘上,

网友:
焊枪应该好弄吧。

网友:
这涵道效率肯定不会高

网友F:
你小子有钱啊,好赢100A···上次还在红山楼那里试飞

网友:
继续努力,楼主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
楼主你太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小子有钱啊,好赢100A···上次还在红山楼那里试飞

被发现了,飞腾也不贵好不,上4s地都要个把块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被发现了,飞腾也不贵好不,上4s地都要个把块钱

不过买100A真不知道干什么,你这个函道嘛,60A够了。若说将来飞大飞机呢,肯定是外置BEC靠谱,然而100A飞腾又不能用外置BE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买100A真不知道干什么,你这个函道嘛,60A够了。若说将来飞大飞机呢,肯定是外置BEC靠谱,然 ...

一开始买的还是飞腾80a,地面全油门测试的时候电调自保了,果断换成100a

网友:
啊哈  这矢量做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买的还是飞腾80a,地面全油门测试的时候电调自保了,果断换成100a

这是什么函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函道

3800kv黑XX,淘宝上独此一家,杭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0kv黑XX,淘宝上独此一家,杭州的

效率好低······才1.3几
我用的是FW的3000KV。装F16了都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