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撇子应该用什么手比较好

楼主(2013-07-16):
大家好本人是左撇子,请问应该用什么手会比较适合呢?日本手 or 美国手

网友:
都是一样的

网友:
日本手吧

网友:
看自己的``玩顺手就好了

网友:
自己试下哪种顺手就用哪种

网友:
右手油门比较好,用左手抛飞机,右手加油。

网友:
本人也是左撇子,用的反日本手,非常顺手,不足之处,用这种手法的太少,想飞别人的飞机都难,建议还是用日本手吧,用这种手法的不少,也便于交流,也适应左撇子。

网友:
本人左撇子,固定翼日本手,直升机美国手

网友:
哪个顺手挑哪边

网友:
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什么美国手日本爪的,我左撇子,左手油门副翼。右手升降方向,自己觉得适合才是对的,随便改,适合自己就行

网友:
个人喜好

网友:
都是两个手的工作,你觉得如何分左右喃?

网友A:
理论上讲应该是反美国手吧:左手副翼/升降、右手方向/油门(固定翼叫法;直升机是左手左右侧飞/前后飞、右手方向/油门)

因为大家玩直升机的、用美国手的居多。LZ又是左撇子、故反美国手较好~

网友:
这个应该无所谓吧!反正开始学的时候什么手都变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应该是反美国手吧:左手副翼/升降、右手方向/油门(固定翼叫法;直升机是左手左右侧飞/前后飞、右手 ...

试了一下用反美国手但不习惯啊,因为入门的就是用美国手的,现在好像改不过来了

网友:
既然入门都是美国手,现在就继续美国手啊。。。。
没有必要改。。。高手跟用什么手没关系。。。

网友B:
美国手,反美国手都一样,直升机全舵都需要精准控制,没有侧重于哪一只手。日本手就算了吧,别误人子弟了。直升机也好固定翼也好,飞到高级动作日本手根本就。。。有人就会反驳了,xxx日本手飞的很好呀,如果他是美国手飞得一定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手,反美国手都一样,直升机全舵都需要精准控制,没有侧重于哪一只手。日本手就算了吧,别误人子弟了。 ...

日本手控制精度高一些,日本手飘过,不要把日本手想的太复杂了,任何一个动作都靠条件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手,反美国手都一样,直升机全舵都需要精准控制,没有侧重于哪一只手。日本手就算了吧,别误人子弟了。 ...

固定翼3D好像日本手更有优势。
直升机的话,不同动作,两种手各有优势,自旋类美手好飞,翻、滚类日本手好飞。最简单的抖尾,日手就比美手好飞。据本人了解,貌似飞F3C的选手日本手居多。

网友:
日本手水平比较高了以后换的美国手,有对比才敢这样说,你

网友C:
啥子手都无所谓!自己习惯就好。其实航模练的是左右互搏

网友D(2013-11-15):
本人也是左撇子,现在用的美国手,感觉飞得很累很累,很别扭,我的结论是左撇子还是用反美国手----中国手适合,右手油门尾巴。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