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等离子切割机引弧接口使用问题

楼主(2013-07-16):
到手一台二手机,使用时接触引弧,割嘴一不小心就坏一个。
发现等离子切割机带有一个引弧接口----红色的那一个,不知怎么用?

网友A:
应该和氩弧焊机一样手柄有一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氩弧焊机一样手柄有一个按钮。

那个是接控制接口的。

网友:
联系厂家问问

网友:
100A的不小啊,切割30MM厚的碳钢板没问题 这么大的等离子应该都是非接触起弧的吧,那个引弧接口应该是接到等离子切割手柄那里为了维持电弧的,如果引弧接口不接的话只能接触起弧

网友:
割枪上有气线(里面带铜线),控制线(接开关),引弧线(单根多股铜线,接割枪,割枪上一般都有一个螺丝孔4or5mm)

网友:
特别提醒,气压不要小于5
否侧很容易烧嘴

网友(2013-08-19):
引弧接口接焊枪上带的那条线,控制接口接一个按键开关就行了,如果枪上不带了买一个氩弧焊的开关用扎带绑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