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问题请教,通道设置

楼主(2013-07-16):
我有个问题。14sg开控,建立一个新模型,选择直升机HR3。其他任何设置开关未动,也没碰摇杆,但看菜单中“SERVO"项,为什么通道6显示的是+98(就像是摇杆拨到顶的状态)?导致PIT舵机(通道6)无法控制,中立点也始终无法设置

网友:
路过留贴,等待回答

网友:
你可以选择删了这个模式。。。重新建立一个试试。。。还是不行就看下T8FG的说明书。。。一样的

网友A:
你可以去百度搜铁汗14SG里面有图解

楼主:
谢了。最关键的是,我用SBUS将7008SB与3GX连接,按照说明,PIT应该是FUTABA遥控器的CH6,但我看遥控器里面显示PIT是在5。
初步将通道映射改了下,14sg中PIT映射的是第5通道,而3gx中对应的是第6通道,于是将14sg的第5通道和第6通道映射互相对换了一下。下班回家试试再说。
铁汉的帖子看过多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百度搜铁汗14SG里面有图解

谢了。最关键的是,我用SBUS将7008SB与3GX连接,按照说明,PIT应该是FUTABA遥控器的CH6,但我看遥控器里面显示PIT是在5。
初步将通道映射改了下,14sg中PIT映射的是第5通道,而3gx中对应的是第6通道,于是将14sg的第5通道和第6通道映射互相对换了一下。下班回家试试再说。
铁汉的帖子看过多次了,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 EBAR V2 飞行物压力

网友B:
要連接3GX 好像不是選 HR3,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選 H1,我如有講錯,還請各位高人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連接3GX 好像不是選 HR3,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選 H1,我如有講錯,還請各位高人指正.

已解决此问题。补充楼上。1、还是要选择HR3模式,否则3gx无法联动3个舵机;
2、主要问题是通道映射这么一个小问题,把通道映射在控上调整之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