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008 通道拓展的咨询

楼主(2013-07-16):
7008飞S800,SBUS用掉了7个通道,单独的8通道接口也用掉了,现在通道数还不够,SBUS用掉之后,1-8插口怎么拓展成9--14(14sg),9--16(18mz)通道呢?我尝试过如下方法:
1、开控,按住接收机的link/mode键,接收机通电。
2、接收机通电,现在是接收机红绿灯闪,松开link/mode键。
3、现在是红灯一下一下单颜色闪,等红灯闪到地四下的时候,按住link/mode键。
4、此时红绿灯一起闪,2秒后松开,绿灯敞亮,完毕!
可这样,1-8的口还是没有拓展成9通道以后的,怎么办呢?这大体也是说明书上的步骤。
咨询高人,谢谢!

网友:
沙发,路过帮顶,楼下回答

网友:
14SG路过,关注此问题!

网友:
1、按住接收机的link/mode键,接收机通电。
2、接收机通电,现在是接收机红绿灯闪,松开link/mode键。
3、现在是红灯一下一下单颜色闪,按一下link/mode键红灯闪两下间歇,再按一下闪三下间歇,再按一下闪4下间歇。
4、此时按住link/mode键2秒后松开,完毕!

网友:
多出来的通道只能通过sb实现····

网友A:
这个问题 说明书25页  解释的很详细

手头没有说明书的同学 就凑合看我的手机拍的吧

表示图看不清的同学  就听我胡乱的 解释一下吧

首先 7008有4种模式
modeA  1ch~8ch独立输出
modeB  7CH输出+S.BUS
modeC  9ch~14ch 独立输出
modeD  9ch~14ch 独立输出+S.BUS

A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B应该就是楼主正在用的
C 两个7008拼起来 做14通用的
D楼主想要的

切换模式的方法
1、按住link\mode键  (按住  不是按一下)
2、给7008上电,当LED  绿/红 闪的时候 放开link\mode键
3、led就会以图中的 莫一种模式闪红灯(A一次闪一下         B一次闪二下            C一次闪三下             D一次闪四下)
4、这时每按一次link\mode键 就会向下切换一个模式
5、当切换到你想要的模式,按住link\mode键不少于2秒
6、切好了 led就会变成 solid color  (这个不知道怎么翻了)    (应该是常亮的意思)
7、搞完后 给接收机 断电 重新上电

网友:
擦 看到楼主帖子 我能做板凳 等帖子编辑完了 我就地下室都没边了
大家早上也这么 活跃啊

楼主:
我有说明书 但是按照说明书弄的还是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说明书25页  解释的很详细

手头没有说明书的同学 就凑合看我的手机拍的吧

我就是这么办的。可是在红绿闪亮之后 松开link键  红灯会以同样时间间隔一下一下闪下去,没有几次几次之分。
还有,遥控器是什么时候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办的。可是在红绿闪亮之后 松开link键  红灯会以同样时间间隔一下一下闪下去,没有几次几次之分 ...

对啊 说明你是modeA啊

也说明你进行到 第3步了   要进行第4步操作了

跟遥控无关 我搞得时候 就没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说明你是modeA啊

也说明你进行到 第3步了   要进行第4步操作了

谢谢你 安-224

顺便问一句,怎么操作才能看到接收机电压,说明书洋文的,实在太累

网友B:
楼主的7008和wkm能用sbus互连?我的7008和naza v2就没戏,只能用传统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7008和wkm能用sbus互连?我的7008和naza v2就没戏,只能用传统接线方式。

WKM可以的啊其实如果可靠性来说,我感觉还是一根根的线安全点
万一飞行中bus的线脱落 啥都完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安-224

顺便问一句,怎么操作才能看到接收机电压,说明书洋文的,实在太累

是AN-225哦
在根目录 按HOME就会切换到 回传信息界面   就有各种 信息了

如果显示是0     接收机 上的舵机有都能控制  说明对频没对好

7008  跟以往的接受对频都有不同

对频过程:
1、接收机上电  放在发射附近(之后就不用管接收了)
2、开控
3、找到 system 菜单
4、选fassttest-14ch模式    single    G
5、光标移动到 LINK   按RTN键
就自动开始对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WKM可以的啊其实如果可靠性来说,我感觉还是一根根的线安全点
万一飞行中bus的线脱落 啥都完蛋

接一堆线的,掉一根,也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一堆线的,掉一根,也完蛋……

按理说,sbus很重要,naza应该本身具备跟bus的兼容
V2还没有吗?
我记得DJI网站的组装视频里,V1就有跟bus的连接视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sbus很重要,naza应该本身具备跟bus的兼容
V2还没有吗?
我记得DJI网站的组装视频里,V1就有跟 ...

NAZA是支持sbus的,不管v1还是v2,但就是和7008接收机用sbus就连不上,其他6系列的接收机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是支持sbus的,不管v1还是v2,但就是和7008接收机用sbus就连不上,其他6系列的接收机都没问题。

其实我的3只7008都当普通舵机用 也没用数据回传,感觉没啥用,通用性跟6208差远了
应该是naza跟fasstest和fasst的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