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 尾巴震动巨大求教

楼主(2013-07-16):
X2震动巨大,全油门震动大到抓不住,换全新原厂尾桨也是一样。渐渐推油门的时候,能观察到尾轴有横向(径向)的摆动,随着油门从小到大,所以带来非常大的震动。拆掉尾桨,发现也有震动,也能观察到尾轴的摆动。
仔细检查之后:
1.尾轴不弯,主轴,旋翼头也没问题,尾中联不弯,尾桨夹拆开检查没看到异常。
2.尾桨称重结果:原厂用过的只差0.001g,原厂全新分毫不差,副厂也只差0.002g。
3.尾轴装好之后横向能晃得动,这个可能是造成尾轴高速转动有摆动的原因,但是检查尾波箱轴承看起来是好的(这里是不是就应该能晃动?)
4.双推滑套原来转动有点涩,折腾了半天之后不涩了,转动比较顺滑了,滑动也是顺的。。
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那什么来着:“人工动平衡?”
就是胶布伺候。。。
耐心点伺候吧

网友B:
记号,看看楼下有没有高手解答

网友C(2013-09-15):
X2尾巴震动巨大:问题可能是1.尾轴承,尾轴在轴承中应该几乎没有径向间隙。2.尾皮带轮变形,如果是轴传检测齿轮是否变形。3.尾中联变形,与尾轴不垂直。4.尾桨螺丝过紧,尾桨无法自行甩直。另外,对于尾部的震动的表现还是要甄别震动源在机身处还是确实在尾部,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D:
你好 请问是梁先生吗? X2震动请做以下检查 1.尾撑是否安装到位 2.单手指按住双推变距环,转动大桨,感受双推变距环是否扭动,如果扭动请更换尾轴 3.大桨做平衡 4.单手指压住十字盘,转动大桨,感受十字盘是否扭动,如果扭动,更换主轴 5.仔细观察桨夹整体是否变形

网友E:
径向有间隙那么轴向有没有?有时候轴向的间隙(虚位)也会导致在径向上产生虚位。。

网友F:
查尾桨夹内轴承,旋翼头组中联,主桨夹与轴承,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