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k8尾巴回弹是硬件做工问题,有同样情况的进来聊聊!

楼主(2013-07-16):
本人有两架450,均是同样的配置,所有硬件都是同样的,尾巴用的都是冰人的,无奈买了俩k8,均是5.3.4pro版本,在机械方面均是顺滑无比的基本上,调试了一整天,尝试了各种参数以及舵机臂,已经各种中立点,均无济于事!卒现一直困扰,不得不去怀疑是否k8硬件做工的问题,因为以前有一个5.3.1版本的k8,在同一架机子上,5.3.1.的尾巴就不会回弹,向各位对k8以及v8有独特见解的大神们请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本人2个5.3.4pro版本K8均没有回弹现象,估计是尾舵机速度不够或力度不够导致

楼主:
楼上用什么尾舵机?我全部用的525

网友:
悲剧 我也是525 和K8 5.3.4 都是新买的 在路上 千万不要回弹

网友:
我用的K8,尾舵机是9257,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楼主:
不排除是尾舵机的问题,

网友:
你丫的都混到少将了,没见你灌水啊,在哪个版块混出来的。

又开始折腾450了

楼主:
老哥啊,我不上450,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倒飞,没有勇气航线!

网友A:
你那视频里不是已经倒飞了吗?拿的是哪个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视频里不是已经倒飞了吗?拿的是哪个鸡鸡?

450呢,假如拿550,心里会有压力,更不会有勇气倒飞

网友B:
三个K,一个9257换过齿 一个520换过齿 一个不知道哪里山寨的9257,均没有回弹,还是那个话,找个经常有时间飞的熟人,出点路费寄给他试试,有助于排除飞机舵机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呢,假如拿550,心里会有压力,更不会有勇气倒飞

550更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更好飞啊

550只敢4面旋停,突破不了自身,没有勇气翻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K,一个9257换过齿 一个520换过齿 一个不知道哪里山寨的9257,均没有回弹,还是那个话,找个经常有时间 ...

要不我们俩把K8换一换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我们俩把K8换一换试试?

好啊,不过我要很久才会飞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啊,不过我要很久才会飞你的

为啥要很久?

网友C:
收楼主一个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楼主一个k8

新的不贵啊

网友:
我的450也是单边回弹,525尾舵,或许铁连杆软的原因。没有太多研究回弹。。

楼主:
看样***的人还挺多的,

网友D:
k8 搭 s9257 與 ds520 爽飛飄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 搭 s9257 與 ds520 爽飛飄過...

飘来飘去摔死你,说说参数,调法

网友D:
摔?早摔習慣了,不怕

機械:中立點稍稍偏右邊,目視大約二~三度左右
感度以不搖尾巴為準,通常是調到正倒飛右刷鍋時會搖後再降個 4% 左右(控上降2)
以上是基礎,如果都 ok 下面就可以省略

都好了就做自旋優化,看看左右自旋參數差距,如果不大表示左右的舵量差異很小,如果還會彈
那表示機械或舵機這裡要檢查一下,不然就是去改帽子裡的左右停止增益(煞車力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摔?早摔習慣了,不怕

機械:中立點稍稍偏右邊,目視大約二~三度左右

我用的t8 subs接线,遥控感度是0
你说的尾巴稍微往右边?
是不是尾滑块向尾浆夹那边走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t8 subs接线,遥控感度是0
你说的尾巴稍微往右边?
是不是尾滑块向尾浆夹那边走一点?

我是 jr 系統,控直接對應 gyro 感度就可以直接改感度了
是向右舵那面靠,這樣講比較精確,因為有的機子是往外朝右轉的

稍稍偏右很奇怪嗎?
現在大家都不設預抵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 jr 系統,控直接對應 gyro 感度就可以直接改感度了
是向右舵那面靠,這樣講比較精確,因為有的機子是往 ...

我也试过。往右边靠越2°左右,但是无济于事,不知道用遥控来控制感度会不会好点?我现在是用软件控制的

网友:
技术帖要认真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往右边靠越2°左右,但是无济于事,不知道用遥控来控制感度会不会好点?我现在是用软件控制的
...

現在設預抵只是預防機子起飛前會刷尾巴,以 k8 來說你不設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如果真的搞不定,就去改軟體裡的進階參數吧

用控或用電腦(手機?平板)改感度的答案是一樣的,只是便利性的差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設預抵只是預防機子起飛前會刷尾巴,以 k8 來說你不設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如果真的搞不定,就 ...

有试过将 A增益减到15甚至到了5 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D:
A 跟 B 都可以動啊...

話說回來,很少看到改這裡後還會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 跟 B 都可以動啊...

話說回來,很少看到改這裡後還會彈的...

我把a和b都改成0了,也弹

网友:
垃圾玩意,你玩玩可以,要求不要太高,夏天32度天气就无法通过自检。

网友:
同样也弹

网友:
额,你确定你的锁尾感度有调过么

楼主:
调来调去都一样。

网友:
拿来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a和b都改成0了,也弹

改用遥控调整锁尾感度,会有惊喜!

网友:
最近新弄的480尾巴金鱼,后来发现是尾舵机球头跟尾管固定座干涉导致,跟gv8000(就是k8)一毛钱关系没有

网友E:
回弹调停上增益A或B.还有看下K8下面的胶垫是否太软了!

网友F:
尾巴有问题,多是尾巴的问题!

网友G:
我的450用k8不回弹
我的250用GY520 之前会回弹,后来发现行程不足,重新设置加大行程之后回弹也跟着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