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冲浪者x8加高电机座方案,超级简单,已测试

楼主(2013-07-16):
电机座上方弄个口子,然后用3mm轻木四层叠起来,是横竖对叠那种,然后切得可以插进去的形状,用朗宇2216,1250kv,9060桨刚刚好。
今早试飞,感觉要稍微加一点上升舵就行了。
2600mah的电池,在没加狗3的时候重心靠后,加速完会抬头,无动力会螺旋(和天行者螺旋一样原理吧?)
加个狗在机头很稳当,逆风悬停!上图

楼主:
还有,机翼的对插碳管很稳,但是外侧上反翼那里没有,很严重的折痕,我各加了碳杆加固,感觉有点多了。不过不加不行,飞起来摇摇晃晃的,搞不好有折翅的风险

网友A:
多少翼展啊  挂这么多东西?  能飞的动吗

网友:
改的还好

网友:
改的不错,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B:
图传发射机,还带散热风扇?

网友C:
会螺旋是因为头轻了,这个飞机是历经考验的了,只要重心配好了失速都不会螺旋,我买了四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架螺旋过,另外两架我让他们合体了

网友:
冲浪者X1路过

网友D:
电机的推力线有没有做调整啊。

网友E:
冲浪者手动模式不会螺的,平衡模式关油门拉升降那是会螺的。前提是重心要对。
翼尖在运输途中压过就会显得软,在反面贴胶带纸就可以了,我俯冲都到过127公里,没什么问题的。
机翼不用额外加固,倒是后机身和平尾要加固。

网友F:
强度ok的话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翼展啊  挂这么多东西?  能飞的动吗

1.4米,轻松飞

网友G:
绝对不好飞, 亲以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自己构思,布局是网上有的。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发射机,还带散热风扇?

1w的原装,是不是不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螺旋是因为头轻了,这个飞机是历经考验的了,只要重心配好了失速都不会螺旋,我买了四架,到目前为止没有 ...

就这次会,测试不敢带狗,后来才发现带狗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推力线有没有做调整啊。

高度上去了,肯定影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浪者手动模式不会螺的,平衡模式关油门拉升降那是会螺的。前提是重心要对。
翼尖在运输途中压过就会显得 ...

我还是简单飞的好,FPV新手,并且只追求航模摄影。对了,交流下你的配置。我的2600mah,挂狗,还想再加多一个2600,怕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好飞, 亲以试过。。。

嗯  的确不好飞  所以我吧冲浪者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度ok的话肯定没问题。

嗯,装机时加上了尾翼和尾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好飞, 亲以试过。。。

好飞,稳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次会,测试不敢带狗,后来才发现带狗更好飞

你的重心靠后了

网友:
我就是这么改的  不好飞  撞了一次不知为何再也飞不起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是简单飞的好,FPV新手,并且只追求航模摄影。对了,交流下你的配置。我的2600mah,挂狗,还想再加多 ...

配置:2212KV1400、7050APC、30A电调、5.8G、H、银狗3、升降舵机在平尾上、无方向舵机。
机头放3S2200 2块,2600的试过,稍微宽了点,要挤进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好飞, 亲以试过。。。

冲浪者不好飞,必须是自己找原因了
或者买到什么海天冲浪者之流的山寨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2212KV1400、7050APC、30A电调、5.8G、H、银狗3、升降舵机在平尾上、无方向舵机。
机头放3S2200 2 ...

我的飞机。1250的电机,9060马刀,40a电调,舵机在默认位置,然后加了1w.5.8g的图传,a控,还有个700线的摄像头,一个3s2600mah电池。想并联多一个电池,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试试吧,应该问题不大。
刚才QQ群里看到有人用5000+2200并联来回60公里,载机冲浪者1.4。

网友E:
我2200x2最大里程40公里

网友J:
缺点:1.直径越大螺旋桨,反扭越大,你可能会觉得飞机机翼老往一边倾斜。
2.这个飞机的下推角很大,不少推力被浪费掉去抵消力矩了,效率低

3.电机越高,推力产生的低头力矩越大,那就需要更大的下推角去抵消力矩,这样效率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200x2最大里程40公里

电压下来是多少啊?我都很少飞到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缺点:1.直径越大螺旋桨,反扭越大,你可能会觉得飞机机翼老往一边倾斜。
2.这个飞机的下推角很大,不少推 ...

目前感受还不错,再飞多几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冲浪者不好飞,必须是自己找原因了
或者买到什么海天冲浪者之流的山寨版本了

我的AXN就是改了电机座,然后就不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下来是多少啊?我都很少飞到低电压

50油门10.8V左右,充电时3.6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