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4m冲浪者 穿云配置

楼主(2013-07-16):
求1.4m冲浪者 穿云配置
x2212 2450。7*4  动力3S 2200 图传 3S 1300 电池,飞控 图传 全套。就是飞不起来 是不是重了呀,求指点

网友A:
这么点电想穿云? 小心飞丢回不来

网友:
电池换了,这个电顶多8分钟。爬升比降落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电想穿云? 小心飞丢回不来

电机KV有点高建议用2216 1400或者1250的电机配8—9寸螺旋桨

网友B:
我的配置:2212KV1400、7050APC、30A电调、3S2200X2、5.8G图传、银狗3、飞控。
没必要独立供电,我是共用电,连稳压也没用,加个LC抗干扰就行了。
利用飞控的盘旋模式爬高,最高2800、此时油门80电压10.7V。
还说一句:想穿云要看天气。

网友C:
KV2450用7*4的桨。。。等着烧电机电调吧

网友:
电池增大一倍肯定就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2212KV1400、7050APC、30A电调、3S2200X2、5.8G图传、银狗3、飞控。
没必要独立供电,我是共用电 ...

应该 H 飞控吧?
我的和你差不多,我是用稳压模块
你的lc是 几米家的么?  看到但没买,因为不知道用额。群里也没见人讲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 H 飞控吧?
我的和你差不多,我是用稳压模块
你的lc是 几米家的么?  看到但没买,因为不知道用额 ...

是的。开始用过稳压,结果烧了直接无图像。系统越简单越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2212KV1400、7050APC、30A电调、3S2200X2、5.8G图传、银狗3、飞控。
没必要独立供电,我是共用电 ...

谢谢  兄弟 但是 2个2200的电池 怎么装得下啊!!机舱不是很大A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2450用7*4的桨。。。等着烧电机电调吧

谢谢 提醒  但是我们这边1.4冲浪者 都是这个 配置  冒有烧过电机个电调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提醒  但是我们这边1.4冲浪者 都是这个 配置  冒有烧过电机个电调 哈哈

用的是虚标的皓业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兄弟 但是 2个2200的电池 怎么装得下啊!!机舱不是很大A

我舵机在尾巴上。
冲浪者X8版机头并排方2块3S2200没问题,其他版本要切点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虚标的皓业桨吧?

皓业 7040 快速高效桨   剪了一点点  每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