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进 关于wkm抗风变弱的咨询

楼主(2013-07-16):
技术你好 wkm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微风或者2级风都可以很稳定 手感很跟手
但是三级左右 就开始不抗风了 并且定不住
我的是6旋翼 轴距800  特意换了TM那种上翘的桨型  换成小一号的1355  问题依旧
4830 320KV 用1447很晃  换做1355 问题依旧 起飞7.5KG 感度为185 左右
请回复

网友:
WKM抗风一直都不是很好?

网友:
风大了就不要飞咯,这个主要还是看机架与动力,飞机越大越抗风

网友:
三级风通常没问题,主要是阵风厉不厉害。

网友:
阵风伤不起,前天大风把我的NAZA定点情况下一下吹翻

网友A:
起飞7.5kg?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动力余量不足以应付强风

你试试用全手动模式起飞,只悬停,看看悬停时油门在什么高度,如果超过70%,证明动力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7.5kg?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动力余量不足以应付强风

你试试用全手动模式起飞,只悬停,看看悬停时油门 ...

说的好!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机架原因,和飞控没关系.

楼主:
这个配置的飞机 已经从冬天飞到夏天  很清楚的记得 冬天4级风内都稳稳的 绝对不是动力搭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