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胶过多造成的镙丝拆除困难,方法探讨

楼主(2013-07-16):
因为初入模,并且新手单飞,自然有很多的弯路。
在组装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问题之一,就是不经意间,将镙丝胶用的过多,造成镙丝锁紧。
发现问题,需要拆除时,才发现镙丝太紧,很容易就滑丝,而镙丝拆不下来。
大家经常用的方法,主要用热风机对准镙丝部位吹热风,让胶水软化,再拧下来。还有就是用小锯齿或小锉子锯开内六角镙丝的剖面,用一字镙丝刀来开。
但遇到旁边有较多塑料组件或者周边有设备阻挡时,上述方法就不太好用,担心会造成塑胶件的损坏。
此时,本人就采用了另一种方法,针对周边有很多塑胶件不易使用热风机时使用。
1、准备一个电锡焊枪;
2、将电锡焊枪加热,并把枪头(或枪尖)按在镙丝上,让镙丝发热,一定时间后高温传导就将里面的胶软化,这样就更容易拆卸镙丝了。

见笑!唉,没人指导的悲哀啊。

楼主:
老规矩,沙发不留。

网友:
应该做到,防松就可以了,只想怎么处理,不想怎么避免,你的路还很长,慢慢走吧

网友:
正常的方法

网友A:
曾经试过,无解..........报废一个电机,另外的带桨出掉了...

网友:
不错,有方法就共享,值得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试过,无解..........报废一个电机,另外的带桨出掉了...

嘿嘿,如果锁得死死死的,我估计也只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试过,无解..........报废一个电机,另外的带桨出掉了...

我也有过如此经历!

网友:
也是解决办法之一

网友:
方法很有效

网友:
用电烙铁太慢,我都是直接用气割式打火机烧的,用前面尖火,不要烧到碳板,加热速度很快,很方便

网友:
电烙铁加热60w

网友B:
新手飞的又不暴力上毛线螺丝胶啊,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C:
加热的方法我常用,用火烧也行

网友D:
最好的办法:学会正确打胶!

网友E:
电烙铁再加点焊锡增加导热,会更好拆!

网友F:
很怕过热或,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G:
不过,在容易操作的部位,用小锯条将镙头锯开,然后用一字镙丝刀来扭开,是最方便的。

网友H:
碰到死了死了的胶水用烙铁没用,最好的就是用液化气烧,我拆个中连臂烧了很久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