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飞起来右旋 求解答

楼主(2013-07-16):
我先说下配置 naza gps v1 550轴距全碳 1147apc 郎宇4108 600kv 铂金30a 最近飞起来时不时的自己向右转 有时转一点 有时候转很多 有时候正常 请问造成这个现象有什么可能性呢???

网友A:
检查电机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水平

水平效准很多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平效准很多次了

是不是水平校准方法有问题,我遇到的自旋都是电机水平引起

网友:
飞控和GPS方向要调准

网友:
我的重刷固件之后也是自旋,昨天把电调重新设置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平校准方法有问题,我遇到的自旋都是电机水平引起

我的是一阵一阵的 回来电调初始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