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icharger 4010的用户都用啥电源?

楼主(2013-07-16):
各位icharger 4010的用户都用啥电源?求推荐·············最好提供下链接,谢谢

网友A:
链接就不给了,自己去淘宝搜搜就行:

1、中兴ZXD2400,额定输出2400W,实际输出电压48V,无需改动就可以直接给4010用。
2、艾默生R48-2900U,额定输出2900W,实际输出电压53.5V,如果不作改动(改成可调电压),4010是用不了的。
3、西门子48V40A,额定输出1900W,实际输出电压48V,无需改动就可以直接给4010用,额定功率不足以供应4010,但优势是超大散热片,无风扇,如果在1500W功率下使用,是无需担心散热的。

以上是大功率系列,当然你也可以使用1300W左右的电源,这样也能满足4010其中一路的满功率使用(1000W),例如:
1、伊顿APR24,额定输出功率1350W,实际输出电压27V,在4010上可以满足双路各20A充电(6S电池),或者单一路40A充电(6S电池),特点是够轻,只有1.5kg重量,而且很便宜。

在4010上千万别用实际电压低于24V的电源,因为这时4010不能达到大功率输出的条件,切记。

网友B:
楼上列出的电源功率真够大的

网友C:
請問 icharger 4010最大可多少V電源输入?
有比PL6 8 最大32V為高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列出的电源功率真够大的

你也不看看4010是多少功率的充电器,2000W啊……电源不准备大一点,怎能用尽全部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icharger 4010最大可多少V電源输入?
有比PL6 8 最大32V為高嗎?

4010支持9-50V直流电源输入,如果要发挥最大功率,输入电压必须要在24V或以上。

一般建议搭配48V的电源,超过50V的话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icharger 4010最大可多少V電源输入?
有比PL6 8 最大32V為高嗎?

输入是DC 9V-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就不给了,自己去淘宝搜搜就行:

1、中兴ZXD2400,额定输出2400W,实际输出电压48V,无需改动就可以 ...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 icharger 4010最大可多少V電源输入?
有比PL6 8 最大32V為高嗎?

别拿PL8和4010 DUO 对比好吧~明显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拿PL8和4010 DUO 对比好吧~明显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了

對呀
4010是2合1=兩部充電
PL8 是單一充電
如果2部PL8又是什麼等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
4010是2合1=兩部充電
PL8 是單一充電

除非你买2个PL8
可以试试什么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
4010是2合1=兩部充電
PL8 是單一充電

4010可以做两路合并同步充电、2个pl 可以并联工作吗?

网友:
4010>2×PL8、两个PL8能同时25安充2组10s 吗?

网友(2013-10-16):
台达ESR-24/50D 27V 50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链接就不给了,自己去淘宝搜搜就行:

1、中兴ZXD2400,额定输出2400W,实际输出电压48V,无需改动就可以 ...

你好 请教一下,4010用低24V 达不到功率会怎么样. 用27V 50A的电源会有弊端嘛? 外场的话用8S 20AH A123 行不行?有什么不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教一下,4010用低24V 达不到功率会怎么样. 用27V 50A的电源会有弊端嘛? 外场的话用8S 20AH A123  ...

电池包可以满功率但80a的电流就看你电池包的质量了,不到2000瓦的电源可以用但达不到满功理率如果强行满功率将有烧鸡的危险!

网友:
从楼上看到楼下都是推荐电压的大电源,对一个新手来说确实个、苦恼市场上面服务器电源一般都在保护模式建议还是直接上个低电压高电流的电源这样,这样电源就不会有保护模式一旦保护了你充电器就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