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价比的450尾波箱

楼主(2013-07-16):
普通尾波箱缺点是换轴特麻烦,得卸许多螺丝,拆卸多了侧板螺丝孔容易滑丝。市售的450一体化尾波箱其最大亮点是可卸式尾轴,这使得换轴、换皮带、极为便利。但售价特贵。令人担心的是万一那天炸巧了,把尾波箱摔变形了,那给你校正的机会都不会留。那可是一架911飞机的代价,伤不起呀。而普通尾波箱支撑固定点多,摔不变形。二者互补一下应是不错的组合。尾齿轮买成品一颗9元,尾轴上淘宝3mm*50mm光轴才几毛钱,买回来用电磨锯成46mm长.二端磨二个槽即成.这样省下许多银子。至于具体怎么改就看图吧。各品牌尾波箱结构有差异,改制尺寸会有所不同.只是要注意以下几点;1.皮带必须保证在尾箱中心,不能磨到皮带。2.能顺利装卸皮带齿轮,又不能间隙过大.30到50丝为宜。3.保持两轴承的同心度.把尾轴插入时应极顺滑。做到上述几点并不难。

网友:
好方法,不过尽量不炸为上策啊

网友A:
不懂 但还是帮顶

网友:
莫非自己改装过

网友:
偶很早之前就这样做了,不过我的尾轴是拆光驱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但还是帮顶

没看懂?简单地说就是把现手头现成的尾波箱设法加宽约4.5mm,就可把一体化尾皮带轮塞进去.拆装很方便.只要卸二颗机米螺钉就可换尾轴.换轴时用新轴把旧轴顶出来,方便极了.分把钟的功夫.光轴也特便宜.从2毛5到6毛,淘宝网上多的是,顺便提示一下,改装后把两块尾波箱侧板上的所有螺丝用高强度螺丝胶封死.今后不可能再去卸螺丝了.换轴承只要从外往里用力一顶就可就行。

网友(2013-08-27):
用心良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简单地说就是把现手头现成的尾波箱设法加宽约4.5mm,就可把一体化尾皮带轮塞进去.拆装很方便.只要 ...

尾波箱一旦炸变形了,不拆可能吗?

网友:
确实不懂。但是顶起

网友:
顶起是道理

网友:
这个想法很不错,我也觉得尾波箱拆多了容易滑丝,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网友:
拿学生党还要买电锯呢,好惊魂

网友(2013-12-30):
要线切割才行~

网友:
看起来很麻烦的说。

网友:
要是垫片没整好,导致轴承不同心,就是无尽的金鱼尾了

网友:
1来学习2来顶贴

网友B:
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找到了更简单的改装方法。还请楼主补充、指教。
1.尾拨皮带轮改用尾传动皮带轮(同是冰人改装件),右侧箱体片无需改动,只加左边垫片就行(经测量后发现3个固定螺丝左拨板内侧各穿入一个2.5mm螺帽间隙刚好),皮带中线位置绝对不变,精度更有保障。
2.去搜3mm*45mm轴承滚针(价格也是4块多10根),无需切短,只许自己在合适的位置摸出机米固定缺口。滚针无论是硬度和精度绝对都在普通刚轴之上。
以上改造后正常使用在改造后的480上数月了。奇怪的是改完之后居然再也没有炸过尾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找到了更简单的改装方法。还请楼主补充、指教。
1.尾拨皮带轮改用尾传动皮带轮(同是 ...

因尾波箱规格有好几种 改制尾波箱时. 并无统一的标准尺寸.关健是把握好我帖子提到的三个要素就行.而尾轴尺寸用在亚托尾波箱时3*45MM正好.用在嘉迪尾波箱寸就短了.尾轴用滚针确实好.便宜.不会变形只会断.飞了200余架次就断了一根.炸机只要不断轴.不必检查尾轴省心多了.另提醒一下.所有固定螺丝用高强度厌氧胶固封。有一次学3D炸机摔在水泥地上尾轴断了尾侧板啃掉一小块.但尾波箱没变形.连轴承都没坏.换根尾轴至今好好的.足见改制后的强度可令人放心.没改前像我这样水平.十根尾轴没几个月就消耗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尾波箱规格有好几种 改制尾波箱时. 并无统一的标准尺寸.关健是把握好我帖子提到的三个要素就行.而尾轴尺 ...

补充的相当到位,继续顶起来!

网友:
直接买个一体的然后,就用你们说的几毛的光轴,一次投入,后面就便宜了。自己改还是需要一定的材料才行。

网友:
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