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 的锂电池电压警报器怎么做

楼主(2013-07-16):
我玩小电直用1S的锂电池,虽然市面上有卖1s~8s但是用在100的直升机上显的太重太大,有法搞个1s的电压警报器?

网友A:
你要怎么报警呢?。。
只是到电压就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么报警呢?。。
只是到电压就叫么?

只要电压低到3.4V就会叫,必须要轻才能放在100的小直升机里

网友:
顶帖,等答案

网友B:
LM393 电压比较器配合

网友:
数值要根据需要修改一下, 可以先用一个精密可调电阻 5K  试试出 3.4V    ,输入端 +  最好并多一个电容

网友:
楼上的厉害,楼主赶紧照图做一个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393 电压比较器配合

LM339,11针脚接的什么?无源蜂鸣器可以吗?
用LM339会不会有点浪费?毕竟是4通道的。主要是重量大点
有没有更小的两通道或者1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39,11针脚接的什么?无源蜂鸣器可以吗?
用LM339会不会有点浪费?毕竟是4通道的。主要是重量大点
...

2路的是 LM393  全部买贴片的元件, PCB也不要,就用贴片搭棚,或配合直插电阻来搭棚,  要不就作PCB 尽量的磨薄来

无源蜂鸣器  重量~~~重了,如果距离不远的话放个 红蓝闪LED 作为指示灯好了,要不就找白自闪的LED

楼主:
这个好,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