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亚拓的鸡鸡好,这样也正常吗?

楼主(2013-07-16):
还没怎么转就有晃动,高速起来3gx、aps能正常?

网友A:
楼主的轴承是否弯了,或是大齿盘质量问题。

网友B:
LZ
檢查主軸是否變形

网友C:
感觉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D:
主轴变形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LZ千万别说没炸过,

楼主:
这台机子还真的没炸过,主轴会放弯?有人会信吗?

网友F:
我怕感觉 应该是大齿盘的问题 应该 不会是主轴

楼主:
我也觉得ls的对!因为小齿盘就不晃

网友G:
几个东西建议重点检查一下,主轴,主轴固定座的轴承,大齿盘中心座建议重新安装调平一次,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H:
十字盘不同芯

网友I:
和我的600一样...但是我是炸过,也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J:
大齿盘固定螺丝检查一下,看是否力度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
等周末把大齿拆了再装一遍看看

网友K:
再正常不过了,十字盘鱼眼轴承虚位大了而已,高速飞起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L:
目测主轴弯曲

网友M:
晃得确实厉害,等楼主早日解决问题也好学习一下!

楼主:
拆掉旋翼头好像又不晃了
真心搞不懂

网友N:
拉杆那些有没有检查过啊?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问题。。。郁闷

楼主:
楼上!您的意思是没问题可以飞了是吧?如果真的查不出问题也就只有硬着头皮飞了。

楼主:
楼上!您的意思是没问题可以飞了是吧?如果真的查不出问题也就只有硬着头皮飞了,但愿不要炸呵!

网友:
多检查吧,哪家的机机都会有问题的,修好就行了。

网友:
听声音都不对劲!声音太尖了!

网友:
我也觉得十字盘晃是十字盘轴承虚位大的原因。

但大齿盘晃就难说了。

网友:
我自己都没注意自己会不会象你这样~~~~

网友:
无问题的,不会影响你飞行的

网友O:
大桨是否做过平衡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大桨是否做过平衡

兄台高才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台高才

不敢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