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接在wkm上 怎么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2013-07-16):
用的好盈电调,电调上把红线剪了不能插接收机
现在油门最大接上电就直接123没有 哗 哗。。看了帖子飞土是短接gps,wkm呢???

楼主:
来人帮帮忙啊

网友A:
铂金30a么
如果是这个电调..是没有ubec的...貌似减掉红线电调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30a么
如果是这个电调..是没有ubec的...貌似减掉红线电调也没用了...

终于来人了。。好盈30a ubec是啥。。。电调连飞控连接收机 其他全把能设置行成么

网友:
没用过WK,没钱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