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如果四旋翼电机转向全反了

楼主(2013-07-16):
我四旋翼新手,电调与电机没有用香蕉头,全焊死的,只知道两两之间转向相反。。于是什么都不管装了下去,然后安装玉兔2的时候,发现四个电机转向全反了,按照理论四个电机还是可以平衡,是不是只需把左右转的通道开个反向开关?
今天在家试飞时,发现刚离开地面就侧翻,且打舵方向几乎都反了,自稳也看不出效果,这是电机全部反向导致的还是因为水平没校准好呢,

求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A:
玉兔好像有个什么自己设计的模式,可以自己定义机架尺寸,电机转向等等,要不lz试试?

网友B:
哎~~如果是刷过的电调..可以直接设置反转.....

网友C:
最最保险的办法,,,,拆掉重新装吧,,,,

楼主:
我爱多旋翼

引用 网友C:
最最保险的办法,,,,拆掉重新装吧,,,,

这个我是焊死的,另一边是分线板,重新来很麻烦

楼主:
我爱多旋翼

引用 网友A:
玉兔好像有个什么自己设计的模式,可以自己定义机架尺寸,电机转向等等,要不lz试试?

这个会不会很复杂,我是个小白,编程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如果是刷过的电调..可以直接设置反转.....

这个怎么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焊死的,另一边是分线板,重新来很麻烦

很麻烦?四旋翼的话只需要重新焊接8跟线,这还是4个电机全部反转的前提下。

网友:
用可插拔的香蕉头还是有很多好处

网友D:
额。直接翻的话,不是电机反的原因。

楼主:
我爱多旋翼

引用 网友D:
额。直接翻的话,不是电机反的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

检查1234有没有错了。。就是机头机尾。。

楼主:
我爱多旋翼

引用 网友D:
检查1234有没有错了。。就是机头机尾。。

这个应该没错,我是按说明书里的图连接线的

网友:
全反转应该能飞,但估计遥控的yaw通道要反向

网友:
试试把飞控安装方向换一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会不会很复杂,我是个小白,编程什么都不懂

不用编程,就和画图之类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会不会很复杂,我是个小白,编程什么都不懂

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兔二确实有这个功能,就在机架模式里的第16个 16. IRRET_SHAPE ,然后点旁边的  编辑 按钮,按照弹出的提示做就可以。

网友:
必须安照说明按装四个电机转向,要不然,会造成起飞侧翻,或者起飞后向一个方向快速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刷

算了!这办法是好!可是手工或电子能力弱些的朋友,是相对麻烦的!

要先接线.到电调,要拆开电调.要把MWC飞控刷成刷电调的板!

然后接线.然后刷 电调.然后再设电调...

如果只为反转电调.干这事.那是蛋疼的.但以后为了飞行效果可以这么干!呵呵

网友:
把四个电机方向都朝下装 就全部都正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兔二确实有这个功能,就在机架模式里的第16个 16. IRRET_SHAPE ,然后点旁边的  编辑  ...

我试试,谢谢

网友:
遥控设置反向了,但是兔子自稳输出的还是正常,所以会翻

把飞控旋转90°,电机转向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