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这个黑色的金属片有什么用?

网友A:
卡簧,用来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用来限位的!

网友B:
LZ卸下来飞两圈就知道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卸下来飞两圈就知道咯~

你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卸下来飞两圈就知道咯~

你地良民地不是

网友:
让轴不乱跑

网友:
用来限位的

网友:
俗称弹簧卡子,用于轴固定。

网友:
轴向限位。

网友:
4楼解释的太精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卸下来飞两圈就知道咯~

曾经飞丢过,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后来检查飞机时发现的。应该是飞了好久,没事

网友:
直升机不要都行~固定翼难讲,看你是拉还是推~朋友的后推直接都可以把转子拔出来

网友:
楼上的正确!

网友:
我是来顶4楼的!

网友:
这个是保险!

网友:
你这个电机哪来的。。好眼熟

网友:
限位用,固定电机轴位。

网友:
E型环,直升机可以不用,我的250马达换轴时候弄丢了,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