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6,同时充4块电还是很方便滴!推荐给飞450、500电直的模友。

楼主(2013-07-16):
我最初有两块3S电池,一个3S平衡充(仅支持2A电流,不可调节)。
电池是3S,2200mAh,平均充一块72分钟。
什么概念?就是当天出去把两块电飞完,得花两个半小时充电。

后来电池总数增加到4块……
什么概念?就是当天出去如果飞了4块电,得花5个小时充电,
还得自己定时,看看是否充好……很不方便,耽误时间啊!

所以就想进一个好一点的平衡充,最好可以同时充4块电。
于是进了一个4B6-06Pro,相当于4个B6!

这下爽了,4块电池同时充,充好后自动提醒,自动待机。
最高支持6A电流充电。也就是说如果电池支持高C数充电,
用6A电池的话约20分钟即可同时充好4块电。

供想进平衡充的模友们参考!

网友:
4B6-06Pro没见

网友:
B6充6S才真是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

已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图!

这个比我的还多1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我的还多1S啊!

是可以多充一块电。

你这个是啥呀?好象自带电源,也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多充一块电。

你这个是啥呀?好象自带电源,也不错啊。

用三块B6裸板DIY的,也是外接15A电源。看你那个4B6似乎不带风扇,温度控制如何?特别在放电的状态下,温度那时绝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块B6裸板DIY的,也是外接15A电源。看你那个4B6似乎不带风扇,温度控制如何?特别在放电的状态下,温度 ...

在下的4B6带风扇,外接电源要求30A,我买了个33A的与之配套。
温度控制得挺好,还是风扇的功劳!

支持DIY!

网友B:
a6用充电板,一次同时充6个6s电池1小时充好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用充电板,一次同时充6个6s电池1小时充好的飘过。。。。。。。

6个6S电池?一个小时充满?
请问你是多大容量的电池?A6开多少A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用充电板,一次同时充6个6s电池1小时充好的飘过。。。。。。。

同问,多少容量的电池,用多少A充的电?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用充电板,一次同时充6个6s电池1小时充好的飘过。。。。。。。

并充6个6S要在1小时充好,看来A6有点吃紧!应付2000mah以上的电池估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