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车载陀螺仪

楼主(2013-07-16):
!单轴陀螺仪我给按车上了,提问1陀螺仪上的两个旋扭分别调什么的.提问2为什么陀螺仪输入端有四根线。提问3陀螺仪没调好,直接按上舵机会不会把舵机烧了(怀疑powerhd1501mg是不是陀螺仪没调好烧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第一个问题以解决左边的是感度  右边的是限度,

网友:
俺脚的
车用陀螺仪是为了防止车辆行驶转弯过载设置的
主要用途是防止车辆翻转
对否?????

网友A:
车上装陀螺有什么用么?

网友:
装什么陀螺仪呢!这样就没意思了

网友:
陀螺仪装车有两种功能,一个是辅助漂移,还有个是辅助转向修正,漂移的话用陀螺上的非锁尾模式,要“走赛车线”的话就用锁尾模式‘

两个旋钮一个是延迟旋钮,一个是行程旋钮,调整延迟主要看用什么舵机,舵机速度越快延迟数值越小,行程只要调到最大不“撞墙”就行

网友:
学习了,原来车也需要陀螺仪。

网友:
话说,车装陀螺仪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上装陀螺有什么用么?

搞不好坦克也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坦克也装?

你试试吧,你不是有个大坦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吧,你不是有个大坦克么。

哈哈!可我没有这种陀螺仪啊;

对了,最近搞了个“机库”……发入门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