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奇怪的卡死,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3-07-16):
          新手,只玩玩小电直,好几架飞机都遇到这个情况,飞机通电对上码,舵机就发疯一样的往上或往下一窜,然后就死死卡在那儿,不管是用手去调还是用遥控器上的微调,都不管用。
          具体请看图。

正常的那个舵机对上码之后在中点

坏掉那个舵机一直卡在最顶端,十字盘也成了那个鬼样,以前也碰到过卡在最底端的。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从其他地方拆个一样的舵机换上可以吗?

网友:
MOS管烧掉了,返厂修吧。

网友A:
进入工程模式,重新调节中立点和行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工程模式,重新调节中立点和行程试试看

请教,如何进入工程模式,机型是九鹰210A

网友:
检测舵机位置的可调电阻坏了

网友:
什么飞机两个马达?

网友:
九鹰就爱坏主板 新主板还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