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灯一直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16):
如题

网友:
在自检啊

楼主:
我没有插舵机和参数设置 是不是就一直不停的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插舵机和参数设置 是不是就一直不停的闪

她检不到东西,所以就,,,

网友:
一直闪就是没通过自检,重新插电。

网友(2013-08-30):
不闪不就是坏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