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距离问题与蘑菇线、

楼主(2013-07-16):
400mw 5.8G 平方未朝下天线、 市区内 50米高 100米远、 雪花、有必要换蘑菇天线么、哪家的比较好求推荐如果有必要换的话、

网友:
不应该啊,换个频率试试,可能有干扰

网友A:
。。我200mw地面测试 400m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200mw地面测试 400m元。。。

哥们请教你用的啥牌子5.8G图传,给力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请教你用的啥牌子5.8G图传,给力不?

我也不知道就是市面上面300元左右的那种!可以看我帖子穿云都不闪

楼主:
那是我不给力明天C下试试

网友:
换个频段试一下吧,不同的频段距离差别很大的!

网友:
不管怎么讲,这个距离设备或天线自身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