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及215引起的惨案

楼主(2013-07-16):
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问题出在哪,事情是这样到,昨天飞的时候突然后翻炸鸡回来发现螺距上下打到头的时候升降
舵机
到中立点后开始往回走,而且副翼及升降舵机的中立点发生了变化。重新设置中立点的时候舵机不会停下,而是顺着设中立点的方向移动至最大行程,而且舵机的运动方向始终调不到正常。后来把三个舵机拆下先后连接收机是正常的,但是同时将副翼和升降舵机连上接收机就开始剧烈抖舵。到底是mb出了问题还是215出了问题,求解!

网友A:
奇葩,都说Mb耐操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C:
舵机工作频率设置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工作频率设置对了吗
必然啊,这台机子半年没炸过,而且是飞行中出的问题

网友D:
遥控器电位器出现脉冲式抖舵,而无副翼系统容易因此影响到中立点,换遥控器电位器试试? 我听某个老魔友说的

网友E:
215金属壳,容易和里面的电路板发生碰撞接触后导电导致信号干扰。。。建议楼主先把不正常舵机拆开,用一层电工胶布把电路板贴一层,不要让他碰到金属外壳。。。
如果还有此类问题,那就退回返厂维修,很有可能是电位器报废了。。。

网友F:
观望,毕竟我的也是215 加MB。不过没出现过LZ所说的问题

网友G:
215舵机个别电流超大,比520这种锁尾舵机都大,以前很多VBAR用215出现侧翻,我以前用215配过VBAR侧翻, 配G31 3GX 空中抖,换了舵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震动过大MB VBAR都会向右侧翻,如果没有震动侧翻,90%是215舵机原因

网友H:
表示严重怀疑是舵机电位器挂了,

网友I:
我的飞机跟你一样配置,刚刚开始一样侧翻过一次,是降落时候发生的,我现在加了一个外置BEC以后就重来没有实现过这个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2014-06-25):
供电不足?

网友K:
好复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