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翼不适合FPV?

楼主(2013-07-16):
飞翼没有像传统飞机那样的水平尾翼来维持飞机的稳定性。平衡机翼空气动力的转动力矩。

因此飞翼对翼型有要求,飞翼通常都采用对称翼型或者部分S翼型,这两种翼型具有自稳定性,所以适合无尾翼的飞翼。

然而适合飞翼的翼型的升力系数都很一般,载重能力不行。所以飞翼不太适合对载重有一定要求的FPV

适合FPV的载机,通常采用以下翼型:

1。克拉克Y也就是平凸翼型。典型的如天行者。

2。凹凸翼型,很大的升力系数,升阻比高。很多滑翔机采用。

3。  S翼型,升力系数不错,稳定性也很好。典型的如翼龙,冲浪者。

另外飞翼的其他缺点也有不利于FPV的:
飞翼什么的搞FPV不是说不能搞,也就简单的搞搞。小打小闹那种。

缺点很多:

1.机舱小,设备难安置。
2.对重心非常敏感,加剧设备安置难度。
3.翼型升力比常规滑翔机小,载重能力不足。
4.多数飞翼都采用小螺旋桨,小螺旋桨效率低,搭配高KV电机,效率更低。
5.飞翼通常都不设计起落架,需要手抛起飞,这对起飞重量要求更加苛刻。

网友A:
理论都是纸老虎
我一直都用飞翼
黑羊基本也都用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都是纸老虎
我一直都用飞翼
黑羊基本也都用飞翼

同样翼展的翼龙和飞翼对比:

翼龙翼展1.08米
起飞重量最大1.5千克

飞翼1.2米翼展,起飞重量超过1千克,平飞时速都能超过70.
滑翔性能几乎为0

网友:
飞翼可以做fpv载机啊  恩。。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都是纸老虎
我一直都用飞翼
黑羊基本也都用飞翼

半吊子理论连纸老虎都不是了

楼主:
我说的是不适合!而不是不能!

麻烦看贴的时候长点眼睛,看清楚字词OK?

水果刀也能切肉,但是不适合。
跑车也能拖点货,但是不适合。

没学过语文啊?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有个人 准备用飞翼做FPV载机 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在准备

网友:
操控精准、飞行阻力小带来的效率提高,这是飞翼的优点,适合用来FPV。

网友B:
FPV不论机型,能飞就行,飞多长时间,稳不稳定再另说了
我是一直用飞翼的,滑翔机太慢了,50码以上就像散了架似的
但飞翼好啊,随便二十多码到100多码都挺稳定
至于滑翔也没觉得不好

网友:
哈哈,飞翼不适合新手!!  这个是王道..楼主说的有点道理! 只是说那种性能比较好而已!  都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不论机型,能飞就行,飞多长时间,稳不稳定再另说了
我是一直用飞翼的,滑翔机太慢了,50码以上就像散了 ...

FPV一般都要搭载摄像机。

然后都要搭载大容量电池,折腾半天才起飞,一次性不飞个40分钟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全副武装的FPV载机,通常都比较肥胖,比如天行者,起飞重量2千克以上司空见惯了。

飞翼什么的搞FPV,也就简单的搞搞。小打小闹那种。

缺点很多:

1.机舱小,设备难安置。
2.对重心非常敏感,加剧设备安置难度。
3.翼型升力比常规滑翔机小,载重能力不足。
4.多数飞翼都采用小螺旋桨,小螺旋桨效率低,搭配高KV电机,效率更低。
5.飞翼通常都不设计起落架,需要手抛起飞,这对起飞重量要求更加苛刻。对抛掷技术也要求高。

网友:
飞翼效率确实很低,我觉得很多人喜欢飞翼做FPV载机不过是看中它简单而已,没有什么附加结构,方便携带,一般就两块舵面
其实用合理设计的滑翔机,飞行效率会更好。2KG左右,100W以内的巡航功率就够了,不用大容量电池就可以长航时

网友:
一直飞飞翼的飘过…………

网友:
我想起了天行者X8

网友:
每样飞行器都有他的特性,就看你想飞什么了,飞翼不稳定,但它赋予了优于其他飞行器的机动性和速度,适合运动飞和机动穿越的快感,滑翔机平稳,适合高空长距和长时间看着osd图标数据飞。老鹰和海鸥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驾驭着长空征服着蓝天,没必要争论谁比谁更合适飞行,真没必要

网友C:
真的学学别人金源乐之程老爹嘛,飞什么都开心,搞个"板凳"都能飞得出神入化,开心就好,保持开放和包容,板砖上了 天也一样穿云入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兰州烧饼

网友D:
广州这边很多人用X5、X8来FPV,很稳定很快。。。也有用天行者1680的,它确实稳定,但觉得它飞的太慢了,要是用同一个容量的电池来飞,行程不会长

网友E:
纵向力臂太短,失速速度较高,尾旋无法改出!

网友:
呵呵 学术讨论好啊 涨资式。。。。

网友:
个人表示飞翼fpv无压力
不同的飞行习惯吧
其实我也有在用3d机fpv,倒飞侧飞,很爽的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的学学别人金源乐之程老爹嘛,飞什么都开心,搞个"板凳"都能飞得出神入化,开心就好,保持开放和包容, ...

我一遍一遍上论坛就是为了看你的回复的 你太有才了
太喜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遍一遍上论坛就是为了看你的回复的 你太有才了
太喜感了

这真让我汗颜了。惭愧,理论上讲,我是一个含蓄的技术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真让我汗颜了。惭愧,理论上讲,我是一个含蓄的技术控。

其实 我也没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我也没睡呢

"没妞陪"和"陪完妞"半夜两点的相互问候会让大家误以为搞机机的都不睡觉的。不过您发布那a控减震,真不错,支持一下。再接再厉。。。。。。推醒旁边,再来一次。。。

网友F:
真心不懂为何天行者X8还卖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心不懂为何天行者X8还卖那么贵。。。。。。。。。。。。。。。

买的人少,东西就贵

网友G:
飞翼浮力好,做FPV很合适啊

网友:
飞翼方便携带,摔机容易修复,外形简洁,抗风性能很好,而且如果不盲目加载,滑翔性能也不错。在航模这种低雷诺数的飞行器上,理论的东西不一定适用。

网友:
同感 飞翼真要用来FPV,除非能做得很大,如X8,但这样携带方便的优势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翼浮力好,做FPV很合适啊

感觉飞翼的升力并不好 低速下很容易掉高 不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纵向力臂太短,失速速度较高,尾旋无法改出!

这个深有同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广州这边很多人用X5、X8来FPV,很稳定很快。。。也有用天行者1680的,它确实稳定,但觉得它飞的太慢了,要是 ...

那是因为天行者用了3S电 用4S电看看快不?我的猎鹰用4S电就可以飞得很快的,而且能快能慢

网友:
飞翼没有那种沉稳的感觉

网友I:
主要72兄弟想要的感觉是悠闲,慢速,稳定的在天上看风景,而飞翼主要的是速度,机动,刺激,其实有一点我觉得72兄弟可能弄错了,至于效率,我觉得还是飞翼的高,飞翼还要增加一个缺点,他的俯仰稳定性没传统飞机结构的高,视频上肯定是传统结构的飞机更加稳定,不过我还是和72兄弟一样的感觉,传统结构的飞机看上去有真飞机的感觉,特别是当飞机拍摄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那感觉很美妙,还有传统结构的飞机看上去更加有气势(主要是翼展大,外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要72兄弟想要的感觉是悠闲,慢速,稳定的在天上看风景,而飞翼主要的是速度,机动,刺激,其实有一点我觉 ...

飞翼的巡航电流不低吧..

网友:
飞翼的优势在于低空性能,因此在短距离FPV中还是不错的载机

网友I:
其实飞翼的巡航电流不高的,一般传统结构的飞机,重量在2kg的情况下,以天行者为例子,大概是在5a,166的飞翼同样的重量,电流要大一点,6a左右,但是他的速度会快很多,至少是要比天行者快1/3,在结构上,飞翼几乎所有的面积都是产生升力的,传统结构的飞机有很大一部分的面积是用来控制方向,升降,浪费了面积和重量,前面是实际数据,后面是理论。还有飞高飞远我感觉还是飞翼好吧,人家可是随随便便就上2000m,而且在10分钟内就搞定这个高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是因为天行者用了3S电 用4S电看看快不?我的猎鹰用4S电就可以飞得很快的,而且能快能慢

X8尾旋见太多了,怎么改都改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纵向力臂太短,失速速度较高,尾旋无法改出!

以前飞小飞翼也遇到过,直接就螺旋了,救不出来。
记得第一次飞飞翼是2006年,我们这俗称三角板。那时候还用的是内转电机,搭配4.5寸桨,我很喜欢那个声音,尖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飞翼的巡航电流不高的,一般传统结构的飞机,重量在2kg的情况下,以天行者为例子,大概是在5a,166的飞 ...

要说效率,那必须是前拉大直径螺旋桨的滑翔机,那个无敌。

说留空时间,那也是滑翔机无敌,狭长的机翼,几百米高度,滑翔都能滑翔几十分钟,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飞翼什么的小螺旋桨,动力效率不会高。他效率高主要是因为飞机阻力小。

论爬升,翼龙很牛逼。你说的飞翼爬的快,那是一套比较轻的飞翼吧?

网友:
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问题…楼主帮我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PV一般都要搭载摄像机。

然后都要搭载大容量电池,折腾半天才起飞,一次性不飞个40分钟你都不好意思和 ...

估计楼主没有飞过X8,你的结论太武断了。

网友:
直接说吧...飞翼适合机动,暴力滴,常规布局适合长续航,大载重,而且可以带云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X8尾旋见太多了,怎么改都改不出……

因为都没有尾.... 一失速了飞翼的2个舵面随之通通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都没有尾.... 一失速了飞翼的2个舵面随之通通失效了

X8说尾旋不科学,还是叫汉诺螺旋吧……

网友:
美国x47b无人机就是飞翼样式  你这理论根据从何而来?????

网友J:
1.机舱小,设备难安置。  (大飞翼不存在这个问题)
2.对重心非常敏感,加剧设备安置难度。(这个的确是存在一些,不过依旧对于大飞翼 中间仓空间大 可以随便调节)
3.翼型升力比常规滑翔机小,载重能力不足。(S型翼升力不错,另外别忘记比较翼面面积,飞翼的面积非常大,我自己做的2.08m的面积达到0.884平方米)
4.多数飞翼都采用小螺旋桨,小螺旋桨效率低,搭配高KV电机,效率更低。(不太对吧,飞翼高展弦比,适宜用大桨)
5.飞翼通常都不设计起落架,需要手抛起飞,这对起飞重量要求更加苛刻。(自己装个呗,况且还是那个问题 升力公式里头翼面积占了重要的比重,面积大了对起飞速度要求就低了)

网友:
表示 现在正在用X5飞翼 做载机 实际留空时间和翼龙差不多

滑翔性能当然没有翼龙这样布局的飞机好 但是有飞控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 关油门 平衡模式下 超爽

网友:
建议楼主把标题改成:飞翼适合fpv吗?

网友:
飞翼适合机身融合布局 同样翼展机翼有效面积更大 翼载荷更低 我不觉得飞翼不适合FPV  我只觉得 不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1.机舱小,设备难安置。  (大飞翼不存在这个问题)
2.对重心非常敏感,加剧设备安置难度。(这个的确是存 ...

没错 飞翼适合FPV的前提是这个飞翼做得足够大

网友:
感觉LZ一上来就是说教,而不是讨论,非要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还有一些人跟着附和。。。目的不明

网友:
什么是科学,计算机,超级计算机,不是,大自然进化是最科学的,人类的飞行只有短短一百多年,而禽类飞行可能不是一两亿年那么简单吧,针对于当代科技,飞翼,旋翼,多旋翼,不过我感觉还是火箭好,要是能有那一天给飞机机舱加点米就可以起飞,我就更喜欢了

网友D:
虽然我不玩FPV,但周围的很多朋友在玩,多数是X5、X8,所以对飞翼也比较熟悉,也飞过。。。
所谓飞翼机舱小不成立,看看X5的机舱吧。。。基本该用的设备都能装下去,还有多余的空间。。。X8的机舱更大了,可以放A123电砖,续航能力更强。

X8其实更易携带,2翼可以对拆,机身体积比X5更小,对有私家车的人来说带出去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不玩FPV,但周围的很多朋友在玩,多数是X5、X8,所以对飞翼也比较熟悉,也飞过。。。
所谓飞翼机舱小 ...

翼展都2米那么大了,空间也就这样难道算大?

你应该和2米翼展的常规固定翼去比空间啊。

里面能塞进一只宠物狗
我记得上次谁发过2米翼展的无人机,常规布局的,油动的,人家油壶直接就是一桶5L金龙鱼油的瓶,你可以想象空间多大

网友:
没事干了老帖从谈。没有兴趣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喜爱,无为合不合适,只有喜不喜爱,所谓合不合适FPV的载机实在没什么好谈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都2米那么大了,空间也就这样难道算大?

你应该和2米翼展的常规固定翼去比空间啊。

空间是相对的,够用就好了,难道你还想载人吗?

其实我们玩FPV都是爱好,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只是着重点不同罢了。。。

网友K:
楼主思维定势已僵化。。。。让我这种1.66米翼展,全设备载重1.8KG~~ 还爬高的飞翼FPV用户,情何以堪。。

12分21秒,爬升到了1878米高度。

再一一驳倒楼主的缪论:
“缺点很多:
1.机舱小,设备难安置。(所有设备和常规布局一样, 全都能放进去,电池也全是大容量的)
2.对重心非常敏感,加剧设备安置难度。(所有固定翼就没有对重心不敏感的,当然菜鸟就更敏感,重心差一点飞机就不会飞了必须得炸粉碎)
3.翼型升力比常规滑翔机小,载重能力不足。(升力和载重与常规布局固定翼并无区别)
4.多数飞翼都采用小螺旋桨,小螺旋桨效率低,搭配高KV电机,效率更低。(玩具飞翼和非FPV用飞翼才小螺旋桨,小螺旋桨必然只能配高KV,这是常识。大翼展飞翼肯定是低KV+大桨,没得说。)
5.飞翼通常都不设计起落架,需要手抛起飞,这对起飞重量要求更加苛刻。(飞翼装不装起落架是看个人喜好,以个人喜好来论飞机重量,很荒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思维定势已僵化。。。。让我这种1.66米翼展,全设备载重1.8KG~~ 还爬高的飞翼FPV用户,情何以堪。。

...

报个设备参数吧,电机、电池、桨空机重量。我也是1米6的,我是有道飞翼,我也看看你们的配置。

不过我也想提醒楼主要多试验再说,下次到平塘飞场来看我飞!今早风不是特别大3S2200*2块轻松飞个25分钟,换个他们那种5200毫安的应该可以达到好意思见人的时间。
还有起飞方式,别人都在为找场地犯愁的时候我拿个3米长的橡皮筋轻松一弹,飞走了〜〜哈哈,再次推荐弹射起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楼主思维定势已僵化。。。。让我这种1.66米翼展,全设备载重1.8KG~~ 还爬高的飞翼FPV用户,情何以堪。。

...

装了起落架就不够低阻了...楼主说的那种情况 只是飞翼不够大的时候适用 不过飞翼有个缺点我有体会..失速了2个舵面统统不听话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装了起落架就不够低阻了...楼主说的那种情况 只是飞翼不够大的时候适用 不过飞翼有个缺点我有体会..失速了 ...

所有固定翼装了起落架都不够低阻,所有固定翼失速了舵面都不听话,并不是飞翼独有的特性,所以。。。并没有什么对比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所有固定翼装了起落架都不够低阻,所有固定翼失速了舵面都不听话,并不是飞翼独有的特性,所以。。。并没 ...

常规固定翼的升降舵和方向舵还听话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所有固定翼装了起落架都不够低阻,所有固定翼失速了舵面都不听话,并不是飞翼独有的特性,所以。。。并没 ...

我的猎鹰就没有安装起落架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报个设备参数吧,电机、电池、桨空机重量。我也是1米6的,我是有道飞翼,我也看看你们的配置。

不过 ...

瑞风1.66飞翼,电池6000MA 3S,马达X2814 900KV,螺旋桨APC 1260。

网友:

引用 网友K:
瑞风1.66飞翼,电池6000MA 3S,马达X2814 900KV,螺旋桨APC 1260。

看来只有电池容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猎鹰就没有安装起落架

注意看我的回帖,装不装起落架并不是飞翼固有的特性,是个人习惯~~~ 愿意装就装,不愿意可以不装。
也不是说装了起落架就大幅度降低巡航时间,只是模型而已,装不装起落架对于巡航时间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常规固定翼的升降舵和方向舵还听话的

失速了升降舵和方向舵还听话,就是飞机不受控制了,升降舵和方向舵还听话有个。。。毛用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常规固定翼的升降舵和方向舵还听话的

个人理解失速:不管舵面听不听话,反正飞机是不听话了!

只有在飞机坠落时产生了一定速度才能让飞机听起人话来!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X5路过,飞翼FPV时,首先要保证风小,如果实在有风想飞,那就要顺风或逆风飞,不要侧风飞,因为这样容易飘……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个人理解失速:不管舵面听不听话,反正飞机是不听话了!

只有在飞机坠落时产生了一定速度才能让飞机听 ...

玩过模型的都这么理解。。。失速并不是指舵面是不是还能正常动作,是指飞机进入失控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