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 Metal Beta】 通用版双流波箱 意见征求!

楼主(2013-07-16):
由于恒龙豹2还没寄到,花了点时间对我的双流波箱做了技术升级

目前能够做到如下两种尺寸规格:

1、 长60mm(不计电机长度)、宽107mm、高60mm

2、 长80mm(不计电机长度)、宽107mm、高40mm

两个版本的宽度一样,第一个版本是尽量短,第二个版本是尽量矮,可以在这两个极限版本间出中间值版本。

输出轴与车底部及车后部的最小距离为12mm

内部采用1模工业齿轮和HSP无线1/10油车差速器

工业齿轮是钢制的,估计需要做轻量化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

1、宽度107mm是否能够通用大部分的1/16坦克?

2、首先因该出哪种车体的版本?(这里主要是输出轴的高度问题

3、最关键的,你们平时用什么电机?我是直接用37mm工业减速电机,就是带减速箱的那种。这个涉及到电机安装匹配性

工业减速电机就是转起来比较吵……

楼主:
好了,我先睡觉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一点,新设计电机的安装是与车底水平的,这样不会因为换大而长的电机导致电机尾巴超高

网友:
我就能肯定的一点,你肯定先生产豹2的地盘比较好,因为现在豹2确实卖的火,也确实现代坦克对于双流才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坦克也适合爆操,因为有速度,所以需要金属化地盘。然后现代坦克就两款99,和豹2,99销量很豹2肯定不能比的,所以还需要怀疑么?
细看了帖子,原来只是考虑出双流波箱?如果是只是双流波箱而不是金属底盘成品的话,就随便适配啥了,99的金属飞燕已经出了双流波,豹2的估计金属飞燕也会出,而且飞燕的波性价比极高。

网友A:
别光征求意见了,想做就做。问着问着。。。。。没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征求意见了,想做就做。问着问着。。。。。没下文了

我没有那么多坦克啊,宽度与输出轴高度参数不知道,做出来大部分人都用不上的话就白做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那么多坦克啊,宽度与输出轴高度参数不知道,做出来大部分人都用不上的话就白做了嘛

去买个恒龙的豹2来参考呗,或者买个恒龙豹2的波箱比较尺寸。。希望性能跟价格能把飞燕的波比下去,呵呵,这样才能造福模友嘛

网友:
去某宝 买全系列的 地盘吧 一个 几十块 都出来了

网友B:
1:16的 车 如果不换金属地盘的话 你的双流波箱  重量控制会很重要  越轻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6的 车 如果不换金属地盘的话 你的双流波箱  重量控制会很重要  越轻越好

是的,装在塑料底盘里,太重了不行。整个都会做轻量化处理。

输出轴高度目前想到一个可变高度的设计

所以关键是,对于大部分1/16车体来说,107mm的宽度购小了么??

再缩短得切开齿轮,还能短10mm,但加工费又增加了。

具体,画完图纸可能需要2周到1个月。

这虽然是给我第二个版本Full Metal Beta 豹2底盘做的,同时也想做成通用的双流波箱。

这样即便换车型,也不需要做重新设计。

网友C:
如果hl的虎1能用,就算是通用了;hl的波箱一直没换过
我的金属虎1底盘内部宽度为113mm
期待LZ造福模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hl的虎1能用,就算是通用了;hl的波箱一直没换过
我的金属虎1底盘内部宽度为113mm
期待LZ造福模友了{ ...

这样虎一可以了,1/16有比虎一更窄的么?

网友D:
虎1本来就是短而宽的底盘,估计好多都比虎1窄啊

楼主:
tbb511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虎1本来就是短而宽的底盘,估计好多都比虎1窄啊

所以想来问一下,常见的,比较窄的坦克,内部宽度是多少?

网友:
估计3号和谢尔曼宽度是最窄的  具体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想来问一下,常见的,比较窄的坦克,内部宽度是多少?

三号内部宽度114毫米

网友:
支持出波箱 造福模友

网友E:
提点意见,主电机用工业减速电机不大好,一个是原配的电机不够猛,这也是你豹子不能飞坡的原因之一,不过还好,这电机还是好换的,主要还是减速箱我担心不够耐操,毕竟都是0.5-0.6M的齿轮,而且大都没有热处理过,直接动力输出力量是很大的,特别是升级电机后齿轮会吃不消,要用行星减速电机。用在转向的话倒没问题,相对直行来说转向很温和,不过也是有限度的,像381的风格的话转向减速箱扫齿也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点意见,主电机用工业减速电机不大好,一个是原配的电机不够猛,这也是你豹子不能飞坡的原因之一,不过还 ...

我觉得工业减速电机起码是经过长期使用证明可靠的产品(当然,各厂家质量还是有区别)

而且工业减速电机很便宜,操烂了就换嘛

打算吧我的底盘拆开,拆减速电机减速箱看看,能不能换模型的550/54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