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舵机和一般舵机的区别

楼主(2013-07-16):
听说215是高压,115是一般舵机,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450用的215,480用的115,不知道要不要对换一下

网友A:
沙发,观望...我也不知道。不过可以看看参数。估计高压可以用在低压上边,低压不能用高压,要不是会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等老师解答

网友:
一般舵机电压最高6V,高压舵机电压标称7.4V,最高可以8.4V,所以可以直接用2S锂电供电。

网友:
高压舵机工作电压高,功率就更大,速度更快,力量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观望...我也不知道。不过可以看看参数。估计高压可以用在低压上边,低压不能用高压,要不是会烧。不知 ...

对的

网友:
450和480上都不会用2S锂电直接给舵机供电,一般都是电调里的BEC供电的,电压都是5V,所以用不用高压舵机都是一样的。

网友:
450还用BEC了?

网友:
电压高 扭力大,还可以2S只接供电

网友:
LZ可以看看自己手里普通舵机的参数,你会发现一般舵机都可以工作在几个不同的电压下,而且不同电压下的参数还都不一样,高电压下的舵机速度更快。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会有专门的高压舵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