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cat 第二次试跑

楼主(2013-07-16):
[url=
]id_XNTgzNzcyNDY0.html
电机
3674 2200kv ,桨442好象有点大,电调海飞200,
电池
电池6s 30c 5000,双发。

网友A:
听声音,轴出问题了,好像打滑了

楼主:
高手听的真准,是的,前面撞了一下,后面停了,捞回一看,电机架松了,整个轴给拉出。其他没坏

网友B:
打螺丝胶、一定要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C:
这个速度还不够快,这个配置不破百都不行啊。

网友D:
潜力可挖!

网友E:
控要磨練點!

网友A:
看你的舵机也是老虎那个舵机,反应太慢,不好操作,而且是塑胶齿,很容易挂掉

网友F:
请高手帮我看看,能上什么速度,80的猫,豹子 3674 2200KV,单发,200A电调,38浆,4S 4200毫安 35C 能上什么速度?6S 2200毫安,30C 能上什么速度? 主要是目前手上只有这两种电池,谢谢

网友F:
忘说了,我用的是FUTABA 3010舵机,不知道能否行?

网友F:
口音一听就是南京人,我也是江苏的

网友F:
你这个双发跟我单发差不多速度,配置也一样,就是电调没你的好

网友G:
你的船可能没调好,看水花就知道了,断断续续的。CAT高速时很容易产生“地效”的。所以不建议使用这么大规格的桨。用6S吧。4S的跑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如果你要破百可以用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