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模块gps与玉兔通用问题

楼主(2013-07-16):
咨询下,请问玉兔的gps模块,原厂的,能与穷人的osd的gps通用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能

楼主:
就以上问题,我进行了咨询,群友进行了详细答复:玉兔gps和穷人的gps可以通用,玉兔6群有人做过实验了。
结贴!谢谢各位!

网友B:
确定可以,tx-osd rx,零线也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