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行动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前几日云台到手(799元的那种)、狗3到手、脚架到手,安装妥后试飞,飞行器飞到6、7分钟的样子就明显感觉动力不足,油门推到头也保持不了10多秒,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咋回事啊?
        俺的设备配置:大疆F550六旋翼,电机是2212/920的,桨是8045,电池是5000毫安(3S\4C)。以前空机飞行时间能保持12分钟左右。
        在此先向各位高手表示感谢了!

网友A:
换2216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216的电机

有没有可能是载重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载重的过?

对于多旋翼,只要电机够大就没有超重的问题

网友:
多旋翼不太懂,不过感觉2212 kV920的电机上8寸桨是不是有点小,浪费了很多动能。我以前试过,2212 KV1000用9寸桨3S电池推力550克左右,换上10寸桨推力猛升到850克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前辈指教,明天我换上桨试一试。手头就有10寸桨,但没有用过,换电机有些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