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木质H型机架强度问题

楼主(2013-07-17):
小弟想自己DIY一个H型的机架,采用的材料是木质,想请问如下几个问题,1、用什么木材比较2、打算用方木,尺寸多大强度才能达到(预计想着用3cm*3cm的方条,机架的大小为50*50cm,四旋翼配置为朗宇X2216电机、玉兔二、天行者40A电调,载重方面预计整个机器1.6KG左右)3、兔二能否支持H型机架,因为玉兔进入好像的选择机架类型,我担心DIY的在玉兔什么不能使用,所以有用过的指点指点。

网友A:
H型就是X型,不要看机架形状,主要看电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型就是X型,不要看机架形状,主要看电机位置

那电机位置与飞控距离是不是严格控制呢!另外想请问下XXD 930KV的电机 与 X2216朗宇KV880电机那个好些?用X2216配天行者你觉得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机位置与飞控距离是不是严格控制呢!另外想请问下XXD 930KV的电机 与 X2216朗宇KV880电机那个好些?用 ...

电机我只用过4006和4822,其它不知道。飞控只要装在中间就行了

网友(2013-11-02):
和我的机器配置一模一样, 我刚做了个轻木机架,用的是杉木,空架才163G,很爽啊。估计装满设备及图传(50G摄像机+1W发射机)、3S2200电池,重量不会超过900G。兔子2支持这些没问题的,大胆的搞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