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失控的问题,求教各位老大

楼主(2013-07-17):
切了3d,过一阵就开始尾巴甩尾失控,啥原因,请教各位老大,航线悬停正常
为啥尾巴失控,已经这个原因炸了两次了。。。
炸的都想退魔了
陀螺k8

网友:
检查电机齿,大齿盘,一直到尾传的所有机械部件。

可以试试不切3D,调高悬停油门,看看是否高转速影响锁尾。

供参考。

楼主:
刚大炸的,全换了所有机械部分。。。是啥原因呢?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顶!

楼主:
有人知道不?我好悲剧,尾巴彻底自旋,不是金鱼哦,大炸两次,炸的米信心了

网友A:
就是震动所至,一般情况下3D油门调置的都比普通模式高,切了3D的直机大桨转数高了,震动也就高了,可能还带来了共震。你的陀螺仪在低转数下工作正常,到了高转数时震动变大了,震动频率也高了,己超出了陀螺仪可以接受震动允许范围了,陀螺仪便失控了,不能正常工作了。
你可以这样做一下,将3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降低,让中立点以上的曲线与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一样,再在3D械式下试飞,失控状态应该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震动所至,一般情况下3D油门调置的都比普通模式高,切了3D的直机大桨转数高了,震动也就高了,可能还带 ...

首先谢谢,如果震动高,开始就该自旋了吧,另我三轴全刚刚换了炸了两次了,这个机我曾经倒翻过,以前普通模式下,练自旋航线,有时候尾巴自旋不过来,我加大舵量,就接着自旋了,我没引起注意
然后3d翻,也没问题
翻了5电后,切3d,自旋,大炸,换3轴
今天又试飞,普通自旋航线尾巴不停顿了,然后切3d,不翻1分钟悬停,尾巴突然摆了下,突然自旋
补舵,尾巴停顿了下,接着自旋,切普通,尾巴又停顿下,接着自旋炸鸡

楼主:
悲剧的都米信心了,两次炸扫两个舵机齿,易碎臂没坏,舵机扫,郁闷啊